[問題求助] ASUS K42JV不開機救助 [已解決]

楼主(2014-05-06):
不好意思
小弟真的是無步丫才又上來救助各位前輩
這台筆電狀況是一開始開機可正常開,關機後要再開就開不起來
電拔掉再重插還是一樣,要放置一段時間後開就可以再開
不能開機時上電電流是0.05A~0.08A,很明顯是短路保護
手摸PU8101會發燙,有換過此IC狀況一樣
下圖為上圖紅圈處放大

經過一番測量和零件拆拆裝裝測試後的結果,圖2的PD8102拆掉後完全正常
可正常進系統裝驅動,燒機燒2個小時以上都沒問題,開開關關也都沒問題
但問題來了,電池裝上去就不正常了,可進系統,但電腦會自己切換AC供電和電池供電
就看著螢幕一直在〔外接電源〕和〔電池〕的圖案在那裡變來變去
小弟做了以下一些測試
〔沒裝電池〕:在沒有裝PD8102時,開機中用電表量PD8102_1和2腳有2V
       但是只要電表的探針一碰到就掉電關機回待機狀態,按PW鈕可再開機
       量第3腳有0.4~4.0V跳動
〔有裝電池〕:一樣是拆掉PD8102,開機中用電表量PD8102_1和2腳一樣是2V
       但不同的是量第1腳時不會關機了,量第2腳時才會關機回到待機狀態
       量第3腳一樣是0.4~4.0v跳動
實在是想不出來問題會出在哪裡了,麻煩給個方向吧~
ASUS K42JV_MB.part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56)
ASUS K42JV_MB.part2.rar (803.73 KB, 下載次數: 136)

楼主:
補充一下剛剛所測量的數據和狀況
量[PR8110]&[PR8111]&[PR8114]的第一腳時(圖片中的紅圈)
有2V,但量到時就掉電,連待機也沒,變成一開始的上電0.06A短路狀態
PU8101發燙,把電拔掉約數秒後上電正常,也可開機~

网友A:
A42J的機器毛病很多
有時不觸發的處理方法
EC跟南橋旁的小排阻回焊一下
跟測量看看有沒有相鄰兩腳相通的有就換掉

時開時不開的處理方法

通常換下面那三各就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2J的機器毛病很多
有時不觸發的處理方法
EC跟南橋旁的小排阻回焊一下

獅子魚大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應
小弟剛看了一下您圖一說mos更換為K0355
目前我這一片板子上的MOS就是K0355了
我還是一樣先照您的意思去買來將它全部換掉試試看
您在圖一上還有提到2棵小電感直接短接
我這片有6個小電感,一樣是拆掉做短接嗎???
圖二中說此電阻不是18K就換掉
查電路圖為10K,拆下測量後是10K沒錯
請問大大是要如圖2中說的換成18K的嗎??
另外再請教一下
下圖的VGA供電的MOS有另外再焊一個電容
這是原廠出來就這樣子做了
跟這個電容有關係嗎??

网友A:
那個電容我不清楚是不是原廠就有加
A42J系列版本很多那顆18K電阻也有很多規格有10K 15K 18K的 我是都換18K 或20K的
那個小電感可以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容我不清楚是不是原廠就有加
A42J系列版本很多那顆18K電阻也有很多規格有10K 15K 18K的 我是都換18K  ...

好的
感謝獅子魚大大
我先照您指導的下去做更換試試
有任何結果我會上來跟您報告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應
小弟剛看了一下您圖一說mos更換為K0355

嗯,那個電容是原廠就有的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此板己修好了
換上UM6K1N(圖片中紅框)就好了
再次謝謝~

网友B:
恭喜完修.萬能大.常常上來.一定會學到很多東西的.共勉之.記得改標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萬能大.常常上來.一定會學到很多東西的.共勉之.記得改標題喔

那都要感謝有你們教我才能學到東西
我想改標題
但沒有編輯的連結可以按
是時間過太久的關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