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X電流不等於功率?

楼主(2014-05-06):
別墅魚池的大型空氣泵,工作四年不生氣了

不能打出空氣,是因為進氣道被堵死

清乾淨後組裝,呵呵! 氣力十足

空氣泵運作中,PF功因0.065
電壓117.8V X 2.15A= 17W

网友:
交流中
會有虛功率跟實功率

電感性與電容性元件會影響 電壓與電流的正弦波 波形

网友:
功率因數(英語:Power Factor,縮寫:PF)又稱功率因子,是交流電力系統中特有的物理量,是一負載所消耗的有功功率與其視在功率的比值,是0到1之間的無因次量。

有功功率代表一電路在特定時間作功的能力,視在功率是電壓和電流有效值的乘積。純電阻負載的視在功率等於有功功率,其功率因數為1。若負載是由電感、電容及電阻組成的線性負載,能量可能會在負載端及電源端往復流動,使得有功功率下降。若負載中有電感、電容及電阻以外的元件(非線性負載),會使得輸入電流的波形扭曲,也會使視在功率大於有功功率,這二種情形對應的功率因數會小於1。功率因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電機容量得以利用的比例,是合理用電的重要指標。

電力系統中,若一負載的功率因數較低,負載要產生相同功率輸出時所需要的電流就會提高。當電流提高時,電路系統的能量損失就會增加,而且電線及相關電力設備的容量也隨之增加。電力公司為了反映較大容量設備及浪費能量的成本,一般會對功率因數較低的工商業用戶以較高的電費費率來計算電費

電感在接上電的瞬間(正負半周交換時) 會產生跟電源一樣的電壓 之後才會有電流   電壓超前電流
電容在接上電的瞬間 會從電源抽取大量電流 之後才會有電壓   電流超前電壓

网友A:
線圈與馬達屬於電感性元件 可加裝電容來改善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圈與馬達屬於電感性元件 可加裝電容來改善PF

17W是氣泵實際消耗,還是電費憑據~
三太不知道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17W是氣泵實際消耗,還是電費憑據~
三太不知道說

台電電表是計實功的,因為現行家用單相三線式電錶無法計算虛功部份。

但三相電力用戶就有無效表來紀錄功率因素,功因低於80%就開始罰錢,功因越低罰越多,高於80%也有電價折扣獎勵,功因越高折扣越多,我將公司用電功因提高到97%~98%,改善功因的成本幾次電費單就回本了,是很值得投資的項目。

网友:
就日光燈中並聯電容提高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