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能用1N4001取代嗎?

楼主(2014-05-06):
請教大家,這顆CMSH1-40M,能用1N4001取代嗎?
上圖的AC IN 是7.5VCT

另請教變壓器AC I進110V   出 7.5VCT,請教VCT是什麼單位?

网友A:
不行
那是蕭特基二極體
要用1A 100V的蕭特基二極體取代
1N4001是慢速  而且只有 20V

這是升壓電路對吧
要不就是整流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那是蕭特基二極體
要用1A 100V的蕭特基二極體取代

謝謝專大回答,這是給6V的電池充電的,把AC整流成DC,因為手頭上只有一些1N 系列的二極體,有上網去查了一下,買一顆好像划不來。才想說能取代嗎?那1N系列有能取代的型號嗎?
或是其他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
那是蕭特基二極體
要用1A 100V的蕭特基二極體取代

20V?? 專大是否有打錯而且應該是只要用1A 40V以上的蕭特基取代即可n_079|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1/180/1/1N400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V?? 專大是否有打錯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14618/PANJIT/1N4001/180/1/1N400 ...

原來是50V阿
反正我只記得4001很容易燒就對了n_04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專大回答,這是給6V的電池充電的,把AC整流成DC,因為手頭上只有一些1N 系列的二極體,有上網去查了 ...

把他前面也貼上來吧
看頻率高不高  高的話 (1KHZ) 那就要用蕭特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50V阿
反正我只記得4001很容易燒就對了

反正如果是做做實驗弄個1N4001橋式或是單純消除RELAY的反電動式
是好用又便宜且容易取得的一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他前面也貼上來吧
看頻率高不高  高的話 (1KHZ) 那就要用蕭特基了

前面就是變壓器,一次側AC110V 二次側7.5VCT。(沒看過這單位)

用1N4148,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就是變壓器,一次側AC110V 二次側7.5VCT。(沒看過這單位)

用1N4148,可以嗎? ...

哪種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就是變壓器,一次側AC110V 二次側7.5VCT。(沒看過這單位)

用1N4148,可以嗎? ...

1N4148比1N4001 耐電流還小....蕭特基二極體也不是很貴為執意要換掉?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1N4148_1N444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種變壓器

http://www.hammondmfg.com/186_187.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8比1N4001 耐電流還小....蕭特基二極體也不是很貴為執意要換掉?

一顆網路賣17元,運費80,也不常用。最重要是修沒錢的,才想能頂的用先頂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顆網路賣17元,運費80,也不常用。最重要是修沒錢的,才想能頂的用先頂著。 ...

1.CT可能是指變壓器二次側為中間抽頭式輸出,即7.5-0-7.5V三端子式輸出.
2. 二極體若只有1N4001,就直接上吧,看來這是市電60Hz整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T可能是指變壓器二次側為中間抽頭式輸出,即7.5-0-7.5V三端子式輸出.
2. 二極體若只有1N4001,就直接上 ...

謝謝CIKO大的回答,想請問這2個二極體的差異,因為看不懂說,2個都寫1.0A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大的回答,想請問這2個二極體的差異,因為看不懂說,2個都寫1.0A  。 ...

蕭特基二極體的特性:1.可高速反應(適用輸入信號頻率為數十KHz以上).2.本身壓降較低,熱損較低,但反向耐壓較差.

网友:
這電路看來是半波整流電路,加上電池備援設計
可以用1N4001代替,應該是沒問題

网友:
這電路是低壓...低速...小電流...用IN4001取代沒問題!
但IN4148就不適合了~

网友:
VCT (voltage-converter-transformer) ..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