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Sanyo G1000 PHS 電池座充拆解

楼主(2014-05-06):
前一陣子在 a471 版大的起頭下, 大家熱烈討論手機鋰電池座充的電路結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864-1-1.html

這兩天從廢品堆中挖出一組 Sanyo G1000 手機電池座充, 看起來構造類似,
就用力給他拆下去, 大大們就加減看看...

^驗明正身 PHS G1000, 搭配的變壓器為輸入為110Vac, 輸出為6Vdc 400mA

^座充銘板, 輸入出為 6Vdc 400mA 輸出為 4.2Vdc, 中間破孔內藏一顆螺絲

^拆解後外觀, 輸出直接接到金屬彈片

^PCBA 正面, 因有高度限制, 晶體全部臥倒, 輸入端有一顆 220uF/16v 的電解電容

^PCBA 背面, 好像部分區塊銅箔有變色的情形

^把晶體扶正, 再次驗明正身. SM431 & SM8050 管充電

^ SM945 & 2SA733 管燈號

^送電, 插上市電 115Vac, 座充空載輸出為 4.2V

^ 座充DC Jack輸入端為 10.6V,
整體(含變壓器)的待機功耗 1.32W 什麼事都沒做就吃掉那麼多, 累積久了小朋友又要離家出走!

^ LED 為三腳雙色, 不充電亮黃綠色, 充電電流約高於 30mA 亮紅色

^ 反推出來的電路圖 (LED 找不到可用零件圖就畫成兩個了)

實測這組電路只能小電流充電, 一來供電變壓器規格小 ,二來晶體也無法承受大電流所產生的廢熱
用電子負載拉高於 350mA 就從變壓器端入保了.

拆解心得: a471 大大, 不要再猶豫不決了, 快把您的那個也搞定收工吧!

网友:
有保險絲的真少見n_060|

网友:
覺得他的問題像是 431出了問題的樣~

星期6做了一些數據~
V-e = V-bb - 0.7V 自偏壓,射集電阻,(拆掉 431後),V-bb = V-cc
這樣的數字都對,上了 431後,V-e 會被 431 回授壓制 4.2v
輸入電壓不管是 5V or 7V~輸出電壓都會因 431特性而壓至 4.2V or 4.19xxx - 4.2xxx

网友:
我看我的搞不好連電阻都有鬼咧~~~奶奶的431換過兩顆了,
一個是從PSU拆下的一個是新買的(還真貴10元一顆)....

不知它充電顯示燈號電路是否會影響充電端的表現..

网友:
嗯~~~吸掉涉及範圍較廣的8550..單純的指示燈留綠燈(代表電源有)

网友A:
靠~鬼打牆了

A.431我用晶體測試器測試...說是壞的或不明,可是
原來那個卻偵測出兩顆串連的電晶體...

B.輸出還是只有3.4X而已....好多神鬼問題

我考慮買零件自己拚一個試試看..

楼主:
如果是用團購的那台晶體測試器應該無法測431之類的穩壓IC, 相關部份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4#pid592158

不過這樣也說明兩顆431電氣特性完全不同, 也許有一個好的, 也許兩個都有問題...

网友:
嗯~~過幾天再去趟材料行買洞洞板來實作一個看看..

网友B:
太棒了! 還有附電路圖,優閒兄真強~
這些鋰電充電器有救了!

現在鋰電充電板越來越小,都看不清楚說

P+、P-  輸入5~6V
待電池達到+ 4.27V飽和,充電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 還有附電路圖,優閒兄真強~
這些鋰電充電器有救了!

三太子會不會是用錯了,我覺得那個比較像是鋰電池保護器,不是鋰電池充電器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會不會是用錯了,我覺得那個比較像是鋰電池保護器,不是鋰電池充電器耶。 ...

之前也以為是大家說的:鋰電池保護器
1. 打開手機內部,找不到充電電路說~
2. 實驗驗證後,這些微型的充電及保護板(1A電流下仍可工作)
  目前已經應用在充電電鑽、不見不散等..鋰電充電,運作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以為是大家說的:鋰電池保護器
1. 打開手機內部,找不到充電電路說~
2. 實驗驗證後,這些微型的充電 ...

額...
之前是有聽說不少對岸製的充電器就是直接用鋰電保護板直接拿來充當充電器。一般鋰電保護電路在充電時保護電壓大約是在4.25v~4.35左右,超過就會自動斷電。可是正常鋰電充電一般是定電壓到4.2v而已。雖然一般用好像不太看得出問題,但應該還是不太好啦。
要知道它是保護電路還是充電器,除了直接看使用的IC型號外。直接量P+, P-有沒有電壓、能不能輸出應該就可以知道吧,鋰電保護的話,應該是會有輸出。充電器應該是不會有輸出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靠~鬼打牆了

A.431我用晶體測試器測試...說是壞的或不明,可是

記的沒錯的話431好像有2種規格~還是以上
用測試儀測我拿2種好的來測
雖然無法顯示數據
但至少不會顯示未知或以損毀
是憑記憶的如果有誤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記的沒錯的話431好像有2種規格~還是以上
用測試儀測我拿2種好的來測
雖然無法顯示數據

我也不知道我買的是怎樣~~都嘛431可以代用(頭家說)

有的測不出來是啥,有的是測出兩顆串聯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額...
之前是有聽說不少對岸製的充電器就是直接用鋰電保護板直接拿來充當充電器。一般鋰電保護電 ...

傳說的事情,很多
拆幾片玩看看,才是理論與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