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自帶隔離變壓器嗎 ?

楼主(2014-05-07):
以前買了個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給同學用, 最近聽說她有需要買隔離變壓器來用.

記得原來機器就是用傳統變壓器的, 只是沒有 110V 入 110V 出. 所以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按照電路圖的標示, 把連結外殼的那根電源插頭的接地導線剪掉, 會不會和使用隔離變壓器有同樣的功效?

她問俺,  那是不是可以不需要特別用一個110V的隔離變壓器而提供相同的隔離效果, 可以用示波器直接量市電的火線和零線 ( L - N ), 而不會有觸電的危險 ?

這個問很好, 但是俺沒有經驗, 所以來請教.

擷取的電路圖的一部分如下. 但是她說機器電源插頭只有兩只腳, 並沒有找到第三條, 所以猶豫中.

對了, 實驗需要測量的對象, 類似這宗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因違反版規,依規定移入回收區。

网友:
可以,我都是這樣用。

但使用上要很小心,測量非隔離電源迴路時,示波器外殼會帶電(測棒地接外殼),即使示波器由隔離變壓器供電一樣會遇到相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