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VW開機有logo,過5秒左右畫面就不見了

楼主(2014-05-07):
請教一下..
我的BENQ FP93VW原本好好的..
但有一天突然沒畫面
開機有logo出來,也有正常windows畫面.
但過5秒左右畫面就不見了
不過電源燈還是亮綠色

本想說應該是PI板問題
拆開來看發現有幾顆電容爆漿了
將PI板上所有電容都換掉
結果還是一樣
後來去量燈管電壓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只要我用電表觸碰著,就會有電壓,當然畫面都正常..
但是只要我電表一放開馬上就沒畫面了
現在原因是開機有畫面時電壓都正常,但過一下子PI板輸出的燈管電就掉電了

請問會是什麼原因?

PI板為 4h l2e02.a35

网友:
違反板規   請詳讀板規後補正,不然此帖將回收!!!

請附圖與測量數據!!

楼主:
不好意思~~沒注意到
先附PI版照片
晚上下班回家時再補上背面照

紅色圈起來地方是電容突起..黃色是正常無異狀,
但我也一併全換掉
左邊下面燈管箭頭指的地方就是我測量的地方

网友A:
電表探棒壓著就正常?? 移開就有問題??
會不會是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探棒壓著就正常?? 移開就有問題??
會不會是空焊

但我有加錫補焊過了...
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有加錫補焊過了...
狀況還是一樣

有遇過有加錫補焊過還是一樣  後來把錫都吸掉 在加錫補焊 結果 就好了
只差在當時 事處理高壓線圈

网友C:
量測高壓電容  看容量夠不夠  再來  變壓器看線圈的阻抗對不對    誤差在5歐姆內(2顆比較)

楼主:
這是我昨天換完電容拍下來的
目前測過以下地方
1.電感跟fuse都是通的
2.電容全都換過
3.有3.3v跟5v過去AD板
4.2個燈管的變壓器阻值一次測跟二次測量到都約2.9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測高壓電容  看容量夠不夠  再來  變壓器看線圈的阻抗對不對    誤差在5歐姆內(2顆比較) ...

高壓電容我換過了..
線圈阻抗我量到的都2.9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遇過有加錫補焊過還是一樣  後來把錫都吸掉 在加錫補焊 結果 就好了
只差在當時 事處理高壓線圈 ...

謝謝你的分享
我回家再試看看

网友:
阻抗不可能那麼高     一定要2K歐姆以內  "2.9M  不是你量錯線圈腳  不然就是線圈掛了

楼主:
我把兩顆都拆下來了..
量到的如下
1次測跟2次測都是1~2M左右,2顆都差不多,只是不好量..會一值跳來跳去,
只是能確定的是都落在1~2M
5跟6一個399ohm,另一個402ohm

网友:
下面燈管接頭處有一顆高壓電容看起來有變色,與上面燈管接頭處的同樣零件比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兩顆都拆下來了..
量到的如下
1次測跟2次測都是1~2M左右,2顆都差不多,只是不好量..會一值跳來跳去,

先測燈管吧!!

高壓部分先假設OK的,上新燈管就知道嚕!!

原本的燈管  就要用公版的測試器測試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我將燈管拆下發現燈管已被燒斷了
應該就是這問題了
已經買燈管了,正在等燈管來
到時會在po上來的

再請教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拆面板,我都很小心拆及按順續放
擔心裝回去時順續不對或顛倒
1.面板裡面很多紙的順序要怎放?
2高壓管有沒有正負極

楼主:
前幾天前就修好了..
先買2對燈管,再裝的時候不小心將1對燈管打破了
後來擔心又打破,又在買2對..
所以都花在等燈管的時間
因為這次我第一次拆到面板,還擔心裝不回去
所幸被我裝回去了
感謝大家的幫忙

一拆開就發現整個焦黑

一拆開就發現整個焦黑

兇手抓到了

兇手抓到了

換了新燈管先點燈看看

換了新燈管先點燈看看

將面板裝起來

將面板裝起來

完修

完修

楼主:
怎麼整個順序顛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突破就有進步~恭喜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