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MSI MS1451 可支援有那些CPU

楼主(2014-05-07):
機用T4200,RAM 2G+2G,想升級CPU
爬文E8335  EO版及E8435可以用
是真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你到微星原廠查主機板支援那些CPU就知道了

网友:
P8400 -  P8800

T9400 T9550 T9600 T9800 T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微星原廠查主機板支援那些CPU就知道了

在msi官網找不到這機支援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si官網找不到這機支援的cpu

是這台嗎?

http://www.msiwhitebook.com/product_spec.asp?model=MS-1451-ID1
點選 Qualified Key Components 選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si官網找不到這機支援的cpu

筆電通常沒有什麼"可動性"<可讓你自己動手的>,以CPU升級來說~

因為筆電是種預設系統組態的銷售模式,因此它並不一定可以讓你隨
心所欲的換零組件,你要換只能換它銷售時廠商預設型號時所裝的C
PU。舉例說明~~

有一台A大科技所生產的筆電,主型號為ADA471,下轄六個不同系統
組態的子型號~ADA471-A1、A2、A3、A4、A5、A6。其中最主要的
差異為顯示器尺寸、CPU型號等....

那你買了一台ADA471-A3的筆電,現在你想換(或者說升級)CPU,你
就只能換它本身當初預設安裝的這六種(A1~A6裝的)CPU,其他的型
號將不被CPU所支援,如果硬要安裝可能會遭遇~
1.系統BIOS識別不出CPU正確廠牌、型號,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2.系統BIOS識別不出CPU正確廠牌、型號,無法正常使用
3.系統認得出來正確廠牌型號<最理想狀態>

其次是散熱系統的負荷,預設安裝的範圍內機器肯定能負荷的了,萬
一是支援範圍之外的就不能保證系統可以正常散熱,維持穩定性....

你就看看你這台主型號轄下有幾個子型號,他們安裝那些CPU,這就
是你的"候選佳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電通常沒有什麼"可動性",以CPU升級來說~

因為筆電是種預設系統組態的銷售模式,因此它並不一定可以讓 ...

謝謝版主
T9550和P9600,主頻 FSB 都一樣,效能會一樣?
因P9600很貴,而T9550便宜很多
請給些意見應選那顆化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T9550和P9600,主頻 FSB 都一樣,效能會一樣?
因P9600很貴,而T9550便宜很多

好像只有耗能不同~T9550標準版35W,P9600才25W

兩者核心代號、製成、運作時脈與細部規格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耗能不同~T9550標準版35W,P9600才25W

兩者核心代號、製成、運作時脈與細部規格都相同~ ...

咁應買T9550化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耗能不同~T9550標準版35W,P9600才25W

兩者核心代號、製成、運作時脈與細部規格都相同~ ...

版主,買了粒t9550裝了,看視頻溫度高了10度,平均65度
而原本裝t4200 平均53度
二顆都是35w,為何t9550溫度高了咁多,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買了粒t9550裝了,看視頻溫度高了10度,平均65度
而原本裝t4200 平均53度
二顆都是35w,為何t9550溫度 ...

P是低溫版的25W...因為新處理器效能好所以溫度高

你散熱系統受得了就還好,否則對系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是低溫版的25W...因為新處理器效能好所以溫度高

你散熱系統受得了就還好,否則對系統不好... ...

版主你好
T9550用了二星期,溫度平均70度.,都幾熱,
想退回換過粒P9600,這粒溫度沒這麼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T9550用了二星期,溫度平均70度.,都幾熱,
想退回換過粒P9600,這粒溫度沒這麼高嗎 ...

不知道我沒用過~~P開頭的本來就是溫度比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