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MX 主板外接電源無反應

楼主(2014-05-07):
這台拿到手時,以電池啟動可以正常開機,以外接電源無法開啟;電源座外觀有被暴力上下轉動現象,所以合理懷疑不是電源座接觸不良就是電源控制IC故障,先就以電源座接觸不良處理,換一顆新的電源座後依然不開機。
那就可能是電源控制MOS故障,拆開後查看看,也不知如何查起,就拆另一台比對看看。

故障的這台

正常的

不上電量測的結果發現,故障的這台最接近電源座的MOS APM4317 RM217第7 支腳對地導通,正常的那顆MOS AP4433 第7支腳則有阻值,其他支腳阻值二顆都一樣,請教大大前輩不曉得這樣量對不對,是不是這顆MOS掛了,還有請教這顆有得買嗎?還是有其他代用品可取代?

网友:
紅圈的 L7 & L8 應該是EMI BEAD, 有一顆從顏色看起來好像被換成電容
藍圈看來像是掉了一顆電阻

AO4433 與 APM4317 都是 30V 的 P-CH MOSFET 內阻特性普通, 代用品很好找!

楼主:
感謝LAZY提醒,L7 & L8 應該沒有更換,藍圈旁的PC83掉了換一顆大一號的,藍圈處的貼片電阻PR67(154)可能真的搞掉了,再找一顆先補回來再試機看看。

楼主:
昨天有空把PR67(用150的)補上,測這個APM4317各腳位電壓看看,上電(19V)後,有進沒有出,如圖,
大大們,這樣能確定是這顆掛了嗎?

网友:
大大量一下G腳的電壓數值, 看看是不是沒開.

MSI 的DC輸入電源結構一般如下所示(非CX420MX機種, 架構類似):

楼主:
回去再量一次G腳看看,再跟大家報告。

楼主:
慘了,電壓有了,有19V,但可能電流沒測,造成會當機,原PR67的貼片電阻是154,這樣阻值是多少?這應是限流用的,之前用180替代,電壓只有9V,目前我用102替代電壓19V,但應該不行吧;PC83換回小顆的,這是什麼東東,換了這顆還是會影響電壓的值。要找一樣的換上去才會正常。

154貼片電阻阻值為150K 精度5% 1/10W  真的是不能用102替代,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