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L-153A-W色屏重覆切換

楼主(2014-05-07):
如題, 其現象為紅、藍、綠、黃、紫、青、白、黑等8色重覆切換,
經交叉測試為訊號板異常, 曾作過電容全部更換, 主IC(TSUM13K-LF)更換,
仍無法修復, 請前輩們提供檢修方向, 謝謝..........

网友:
那可能是進入工廠燒機模式了, 是否接上VGA信號就沒這現象.

网友:
進工廠模式更改設定即可,按鍵壞要先更換。

楼主:
測試結果:
1. 不管有沒有訊號接入, 均出現相同現象
2. 不知如何進工廠模式, 故重燒flash資料, 結果相同
3. 按鍵測試正常
以上,謝謝前輩指示..............

网友A:
主 IC 真是冤枉啊(包大人),樓主好像很喜歡更換主IC(看了幾篇討論文),
就我的維修經驗問題不在那,維修思維應從簡單的先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 IC 真是冤枉啊(包大人),版主好像很喜歡更換主IC(看了幾篇討論文),
就我的維修經驗問題不在那,維修思 ...

願聞其詳..........

网友:
24CXX SERIAL EEPROM可以先考慮更換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示, 此事件已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示, 此事件已解決....

不曉得大大如何解決,是否可說明解決方法呢?

网友B:
答案~~~就是狼大說的24CXX SERIAL EEPROM

!!! 這個LZ 的風格不覺得跟之前~ 鄧XX~ 很像嗎?  得到答案立馬消失 !!!

正解就是狼大的答案!

不用排隊等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案~~~就是狼大說的24CXX SERIAL EEPROM

!!! 這個LZ 的風格不覺得跟之前~ 鄧XX~ 很像嗎?

我只是希望他能告知出解決方法,讓後進能知道如何處理,其實這類的問題我也有處理過幾台,所以我也是認為應該是24C出問題

网友:
不用等~我直接說明!

就是拿一顆"空的(無資料)"的24CXX SERIAL EEPROM替換,開啟LCD後恢復正常,按menu選reset或是恢復預設值 save後,關掉LCD~~等30秒後再開啟,如果OK就確認修復

通常也可以用有資料的24CXX SERIAL EEPROM替換,但須確認該eeprom是正常 OK 的 !

=========

如果說發帖者態度是如此~~我會選擇日後永遠cut發帖者

如果發帖者多能像這篇:

國際TC-27MTF油畫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98-1-1.html

於論壇內得到解決方法,且有問有答,我想大家回文會更有助力

网友:
發文者與回答者間良好的互動與討論風氣,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网友:
關於此問題,我有一個想法。
此問題是因為進入了工廠測試模式。換EEPROM只是讓 BIOS 檢測 EEPROM 未設定狀態。
應該可以使用一招,就是把這顆 EEPROM 上電前 disabled~
BIOS就會判定此為空的 EEPROM~自然就不會讀取這顆的資料了,
開機進去後,再 移除外部disabled 的條件並 load default~

至於如何讓 BIOS 判定此為空的,方法有:
1.拿把夾子把 I2C的 CLOCK 直接短路到地,只要 clock 信號可接受短路又不會打壞輸出。
2.或用個很小的電阻短路到地,讓 clock 壓降低到 0.3 Vcc~
3.動把 chip enable 信號,讓它不回應~

我覺得 2 應都有機會吧~

楼主:
1. 解決方式: 使用組合鍵Manu + Select + Power => Reset
2. (在公司)有提出問題時, 我會比較常上線看, 沒什麼問題時, 就偶爾看一下,
    工作上發現的問題和論壇內相關的會提出, 因為有前輩們的指示可以縮短維修時程,
    但螢幕和電供只是我工作內容的一小部份, 有在科技業待過應該知道機台內的機板不只一種.

以上, 尚請各位前輩們能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