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測試鈎怎麼用?

楼主(2014-05-07):
昨天跑去買了IC測試鈎來搭配晶體測試器使用,鉤子買回來了但

導線怎麼跟測試鈎相連呢???...

勾1

勾1

勾2

勾2

网友A:
a471大是那一種呢?我用的是把它拆開線焊在裡面那種

网友B:
IC測試鈎後端按壓的那個圓形蓋子可以拔起來, 就會看到跟勾子相通的一塊銅片, 把導線焊上再把蓋子裝回!
記得焊前要先把線穿過圓形蓋子的導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大是那一種呢?我用的是把它拆開線焊在裡面那種

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種...按下去鉤子伸出來放開縮回

拔掉按頭帽子...山字型..中間一個洞...好像要焊接

跟三太子用的好像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種...按下去鉤子伸出來放開縮回

拔掉按頭帽子...山字型..中間一個洞...好像要焊接

是這種的話是可以分離,將線穿過後端的洞,焊在裡面銅片上在裝回即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種的話是可以分離,將線穿過後端的洞,焊在裡面銅片上在裝回即可喔 ...

知道了~~原來要焊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測試鈎後端按壓的那個圓形蓋子可以拔起來, 就會看到跟勾子相通的一塊銅片, 把導線焊上再把蓋子裝回!
記得 ...

知道了~感謝說明

网友C:
偶的電線孔在側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的電線孔在側邊

感謝你的圖文解說~~
Q1.大家買的測試鈎都買到幾元?~~我買一支十元比較大支

Q2.用的電線是麵包板焊接線還是哪種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圖文解說~~
Q1.大家買的測試鈎都買到幾元?~~我買一支十元比較大支

A1. 我也買一支10元.
A2. 我是拿電腦電源線抽線出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 我也買一支10元.
A2. 我是拿電腦電源線抽線出來用的.

嗯~~~如果乘載電流比較大,線粗點好...

那鱷魚夾測試線呢?~~是有賣現成的?

還是自己買回來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如果乘載電流比較大,線粗點好...

那鱷魚夾測試線呢?~~是有賣現成的?

我是買了一對雙頭鱷魚夾~記得好像是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買了一對雙頭鱷魚夾~記得好像是40元

嗯.....我買夾子3.5/個,很便宜~~

如果有線自己做好像也不賴,焊好即可..

网友:
焊快一點,以免塑膠受熱融化變形

网友E:
  我用的是“夹”,是那种逻辑分析仪用的,如下图。这种夹子测试IC时很有用,因为头子比较小,容易勾住IC引脚。
  但我手里的夹子是没图中那种质量好的。图中的是是尼龙制品,5¥/个!我手中的那种因为使用的是普通塑料,因此夹头部份很容易开裂。品质方面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夹”,是那种逻辑分析仪用的,如下图。这种夹子测试IC时很有用,因为头子比较小,容易勾住IC ...

這好像也是一種測試鈎~~~買台灣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