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選用正確的IGBT ??

楼主(2014-05-07):
各位大大好.

本人所使用的IGBT型號為MG100J1BS11,此顆料件的廠牌是TOSHIBA.
但這顆料件早已停產了,故目前市面上販售的大多是中古品較多.
因為這個原因,小弟有去找尋量測IGBT好壞的方法,來避免使用到不良品,
在貴站也有高人將量測方法分享出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igbt
本人跟著步驟量測完後的結果判斷是可用的,但安裝上機台後還是有問題出現。
在這想請問各位高手大大,
1.此量測方法是否有更精準的判斷方式??(我有去找量測IGBT的儀器,一台要1百多萬台幣,真的買不起丫...嗚...><)
2.當我觸發G腳時,三用電表所量測的VCE阻抗均不同,範圍大約是150歐姆到650歐姆之間,這阻抗會有所影響嗎??如果會影響,那阻抗是要選較大的好,還是較小的好??
3.當我觸發G腳時,假設量測VCE的阻抗為400歐姆,但過了30分鐘後再去量,阻抗會變成450歐姆,這樣的情況下會是正常的嗎??
4.此顆料件是否有其他廠牌的替代品可選用??

以上望各位高手大大能為小弟示下或指導給個方向...

謝謝~

网友A: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VCES 600 V
Collector current DC IC 100 A

600V 100A的元件,光用簡單的電表,是無法完全檢測出來
頂多得知,基本特性是對的(不代表沒壞)

加載才能知道是否真的可以work

就跟你量心跳脈博正常的人,不代表每一個都可以跑5000公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VCES 600 V
Collector current DC IC 100 A

感謝J大的說明.

那是否有相關電路,可測得7~8成也好.

网友B:
DATASHEET  下方有曲線圖

你看看代用的數據相近時,曲線圖是否相近,若是相近代表使用特性雷同,可嘗試代用!!

网友C:
那你就自製一個 555PWM產生器 送PWM信號進去IGBT
再加一個 220V的電熱器 當負載 記得要加水在裡面阿
然後搭配示波器
等到測完了就可以泡一碗泡麵 再加一杯熱茶

网友D:
請問這顆用在那裡
變頻器嗎---------因為有些地方用不能壞一顆換一顆需要成對一起換
換一顆也會再壞

這也是一般維修的盲點----------用在對稱電路是需要這樣更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  下方有曲線圖

你看看代用的數據相近時,曲線圖是否相近,若是相近代表使用特性雷同,可嘗試代 ...

感謝e大的指導.

我選擇的替代料如datasheet所示

這顆替代料的格規看完後大約有8~9成相近.
但使用後仍然不行,在最大電壓輸出時就出現問題了.

其實我選的這顆替代料也是已停產的..只是廠商回覆這顆料件是原廠的庫存品,並非中古品.
所以就買回試試,但我還是懷疑此料件是不是庫存品的真實性,
故才會提出是否有方法可測出其功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自製一個 555PWM產生器 送PWM信號進去IGBT
再加一個 220V的電熱器 當負載 記得要加水在裡面阿
然後 ...

哈哈~~專大的想法真是有意思.
那我將會有吃不完的泡麵丫~~

网友E:
建議你直接找供料商(toshiba)的業務
直接跟他說你的需求
如果他也找不出可替代的零件
直接砲死該業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顆用在那裡
變頻器嗎---------因為有些地方用不能壞一顆換一顆需要成對一起換
換一顆也會再壞

回m大:

這料件是用於power supply 內部driver模組.
總共有8顆,兩兩為一對,共4組.

您提的問題我有考慮過了,所以我換元件時是8顆一起換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你直接找供料商(toshiba)的業務
直接跟他說你的需求
如果他也找不出可替代的零件

感謝雄爸的回覆.

已經找不到供料商TOSHIBA的業務了.
TOSHIBA已經賣給三凌了..
三凌在台灣的代理商也問過了..
此款系列的IGBT早已不生產了,且也無可用的替代料..
真的是傷透我的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的回覆.

已經找不到供料商TOSHIBA的業務了.

所以 東芝&三菱 都不再為使用該型號零件的設備
提供代用零件,間接宣判所有使用該型號零件之設備死刑

該零件應用於"變頻器"總共有6顆MG100J1BS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 東芝&三菱 都不再為使用該型號零件的設備
提供代用零件,間接宣判所有使用該型號零件之設備死刑

是丫~~應該是直接判死刑了..
所以我有找別廠的IBGT來用..
GA200SA60U  廠牌:IR

但結果是...失敗...真是可恨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丫~~應該是直接判死刑了..
所以我有找別廠的IBGT來用..
GA200SA60U  廠牌:IR

淘寶有賣2手品,只是單價似乎也不低,一般來講2手品較不會有仿冒問題,或可參考.

网友G:
剛找到 蠻好玩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beTKHzm6_g

注意: 有提到先接觸BATTERY 正(負)極後
才接觸GATE閘 ---> 不知道為什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iEdjz0s1DM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剛找到 蠻好玩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beTKHzm6_g

因為是利用人體當電阻
如果沒有先接觸電瓶的正(負)極
而是人體先接觸G(閘)的話
怕人體的電位不穩定
會把IGBT弄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寶有賣2手品,只是單價似乎也不低,一般來講2手品較不會有仿冒問題,或可參考. ...

感謝ciko大的提供.

2手品的風險性還是很大..
下圖是我買的第一批2手品.
IGBT的外殼都快解體了.....
品質真的很差....功能性就更不用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剛找到 蠻好玩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beTKHzm6_g

感謝D大的提供..

這個方式就跟使用類比式電表量測是一樣的原理.
差別只是把人體當作是阻抗.

网友C:
用IGBT當 電源供應器的功率級阿
那功率用想的就恐怖阿 機子是水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GBT當 電源供應器的功率級阿
那功率用想的就恐怖阿 機子是水冷的嗎

一塊很大的散熱片..
沒接負載時...基本溫度落在40度左右吧.

楼主:
跟各位大大分享小弟找到的資料.

這是如何更進一步測試IGBT的參數值方式
各位大大可照著內容所述的接法檢測,準確性應該是比用電表量測的更高.
唯一有個問題,就是必需要有符合測試條件的設備及儀器.
不然只能單單量測靜態部份.

如果有錢的話,也可去買個設備來玩看看喔.
http://www.quatek.com.tw/support-detail.php?lang=tw&DID=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