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教120Hz轉接板 (ESONIC HD-4209)

楼主(2014-05-07):
型號:ESONIC HD-4209

裡面的120Hz轉接板   編號:SI168B

目前知道這片故障,網拍沒看到有在賣(有看到一片,但編號不同還有點貴..)

之前有看到WISH大在賣樂華120Hz的轉接板

不知道樂華這片可不可以拿來代用?

""如果""可以代用,查過面板規格書→ LG面板 LC420WUD(SB)(A1)

好像也沒寫到有關轉接板的地方(其實是看不懂轉接板的英文是叫啥n_080| )

所以也不清楚排線的腳位

因為還沒碰過120Hz轉接板

想請前輩們指導一下,謝謝

爬了文,好像也很少人討論120Hz,是因為算是小眾嗎?

网友A:
hingen 大大你好,可以po這台的故障畫面參考嗎?

我有一台 JPEN 9547ST 也懷疑是這板子問題! 出現幾乎是白屏,有時是類似格線或全綠底畫面(較少)

网友B:
2種方式可解決.
1.可用公板的轉板改(樂華的我沒改過.我用虹星的6m30改的)
2.改成60hz的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ngen 大大你好,可以po這台的故障畫面參考嗎?

我有一台 JPEN 9547ST 也懷疑是這板子問題! 出現幾乎是白 ...

你好,抱歉可能沒辦法拍給你看,因為這台有拿給別人看過

那位師傅講說是轉接板故障,修起來太貴所以不幫忙修

搬回來後再打開看電視的時候,卻發現只剩下背光會亮,沒有任何畫面出現= =

感覺好像哪裡線沒接好導致沒有畫面,但是尋一下線都接得好好的n_080|

我的""印象""中,還沒搬去給別人看時,它的問題一開機是正常

過一陣子會跑出一條一條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種方式可解決.
1.可用公板的轉板改(樂華的我沒改過.我用虹星的6m30改的)
2.改成60hz的t-con ...

不好意思再請問小張大

1.那塊虹星公板是都能改嗎?腳位也是看面板規格書?

2.原來還可以改成60Hz的,那找一塊1920*1080的TCON就可以了嗎?(這台電視是1920*1080)

  是否還要注意什麼?

謝謝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同樣問題,請別人修理妥後又按裝個小馬達扇熱,

网友:
您好,小弟有碰過120HZ轉板壞掉,故障畫面是有聲無影有背光,有時畫面會有橫雜紋線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請問小張大

1.那塊虹星公板是都能改嗎?腳位也是看面板規格書?

沒有規格書可查看.須自己把定義抓出來(ad板到轉板的部分.但這條屏線須自己處理.沒有現成的)
須把轉板的程序確定是LG用的

60hz的T-CON.我忘記是哪一塊了.但這塊並不好找.

改轉板會比較快.因為都要改一條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