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群光 chicony 5v2a USB 充電器

楼主(2014-05-07):
最近看上這一顆 USB 充電器

標示 5.35V--2.0A 足2A

帶線損補償

但發現有分 美規 跟 國際 兩種插腳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美規

國際

网友A:
美規 >>>與台灣110v 插頭一樣是扁的
國際 >>>插頭是圓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規 >>>與台灣110v 插頭一樣是扁的
國際 >>>插頭是圓形的

請google 歐規轉接頭 的圖片就可以明白

网友:
1.送安規認證的標準不同
2.若都是扁型

CCC是大陸版安規

參考
http://www.yung-li.com.tw/tw/info/ww_specifications.htm

category A ,J

大陸標準版是沒洞,長度比美規短1mm

网友:
我建議拿美規的! 各國安規的認證比較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