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PS-161AP 電源板一問

楼主(2014-05-07):
此塊電源板如果一接上負載則高壓24V會亂跳,大電容400V也跟著亂跳,但若是單板啟動則都很正常,已更換了所有電容包含大電容和PFC IC(28051)及 恆壓IC(DAS001) ,結果還是一樣,還望前輩們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网友A:
光偶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偶正常嗎?

光藕之前也有更換過了,還是一樣情形

网友:
那先用假負載測看看,以確定電源板或不是電源板的問題。

网友B:
高壓接線拆除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接線拆除試試.

昆哥試了還是一樣情形

网友C:
431 or mosfet 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 or mosfet 快掛了...

謝謝大大,馬上來更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 or mosfet 快掛了...

感謝thwa大大的指引,謝謝

經更換431之後就正常了,畫面不再閃爍了,24V及400V不再亂跳動了

繼續趴著熱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hwa大大的指引,謝謝

經更換431之後就正常了,畫面不再閃爍了,24V及400V不再亂跳動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