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196WL無法開機

楼主(2014-05-07):
如題, 已檢查電源板供電正常, 訊號板檢查更換項目如下:
1. 按鍵及電源燈--->正常
2. 電容確認---->正常
3. 頻率---> 正常
4. 更換主IC(RTD2270CL)

測試仍無法開啟, 請前輩們指引檢查方向, 謝謝...............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開機電源燈亮綠燈,但是無畫面嗎?

如果是~~那就是燈管問題居多吧!

网友B:
最重要的工作電壓你沒測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開機電源燈亮綠燈,但是無畫面嗎?

如果是~~那就是燈管問題居多吧! ...

電源燈不亮, 確認沒影像, 沒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工作電壓你沒測出來????

輸入的基本電壓正常, 前輩所言的工作電壓是指那一部份?

网友A:
你有辦法或tools去單獨測試燈管是否能點亮?

如果沒有,那就比較難指導了

网友:
如果方便是否可以PO一下你量測的工作電壓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辦法或tools去單獨測試燈管是否能點亮?

如果沒有,那就比較難指導了

背光為LED, 已測試正常

网友A:
剛查了一下,資料

1.你確定此款已經過3年保固了嗎?

2.LED螢幕,就我所接觸過的若為壞AD板,幾乎很難原板修復
   通常多是換板

3.你測量一下Dsub右邊那顆零件電壓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資料

1.你確定此款已經過3年保固了嗎?

1. 我很少去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我都是修生產機台相關的東西, 看日期尚在保固內

2. 各別測正常, 就是不能開機, 所以應是此板異常

3. 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