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手抬止水蓋

楼主(2014-05-07):
請問各位大大

圖中的止水蓋要如何拔起來,排水有點不通,想要清一清不料不知怎麼拆 ?

网友:
圖片來源:  http://diy.shihjie.com/diy/news_page/water/24

【水電工日記】更換洗臉盆落水頭橫捍~

http://blog.darkthread.net/post- ... diary-20110512.aspx

网友:
連結的地方,在U型管旁邊....
懶一點的話,買瓶通樂直接倒就可以了

网友A:
看是水龍頭後有拉柄還是止水蓋直接按壓式

前者就是阿舍大在2#說的
後者就直接逆時針轉開止水蓋, 再逆時針轉開按壓模組.

网友:
樓上的大大,真是專業,一針見血,太佩服。。

网友:
蹲在洗臉盆下,往上看就可略知一二
我家大概2個月前才更換掉一組新的
這是由下鎖的,並不難
可惜當時沒拍照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水龍頭後有拉柄還是止水蓋直接按壓式

前者就是阿舍大在2#說的

我的是2# arthur0518大說的那一種

网友B:
原來還有直接按壓的~~(我真土)

网友:
還有另1種是翻轉型的止水蓋...可惜我手上沒有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還有直接按壓的~~(我真土)

我已經用過幾年幾個這種按壓式的了,
大優點當然是省力跟看起來美觀啦,
小缺點是要把水洩掉就一定要碰到水,
大缺點是經常會漏水!請看四樓第一張圖,問題就出在要止水就靠那圈薄薄黑色的橡膠片,
使用上容易卡進  手會按壓到的金屬色那片,卡進的橡膠越多就漏越快,經常發現漏水然後要把它轉起來把卡進的橡膠用手指頭撥開。

网友:
按壓式的缺點是:

排完汙水,要再開水龍頭洗一次手。

网友:
arthur0518大提供圖片

大多數阻塞,最下方S管藏汙納垢,有排水閥打開清一清就OK了,差別S管型式不同都可拆卸。

网友:
2樓的圖  最下方向著牆壁那個蓋子旋開<----清理用預留開口
記得拿個盛穢物的盆子放在下方
不然打開後你會吐死
而且原本u管就是防止頭髮等容易卡水管的東西排進水管
如果讓它們流入地上的排水恐  那一切都白搞了
如果沒有  清理用預留開口  就旋開洗臉台正下方的U管2頭開取下 拿到垃圾桶或外面水溝倒掉
再鎖回去
通常我會把進牆那一端順便拉出來看看  防倒滲流的膠塞有沒有硬化  <--順手換一下
再來就收工拿水晶肥皂洗臭手啦

网友:
哈哈抓到錯字!標題:洗手檯(抬)

网友:
請問止水黑色的橡膠片那裡有賣呢?

网友C:
這個通常是毛髮阻塞,可以先把止水閥(止水蓋)旋開來,用夾子把毛髮清一清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通常是毛髮阻塞,可以先把止水閥(止水蓋)旋開來,用夾子把毛髮清一清就好啦! ...

這我也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