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110D 110W 烙鐵已全部寄出

楼主(2014-05-08):
大家好︰
a-bf GS110D 110W需郵寄者已全部寄出,剩下只有自取,請自取的會員跟我聯絡時間過來自取。

這次我有多買幾支烙鐵及烙鐵頭,要因應遇到故障品可替換,如果都沒有新品故障的,那我就會拿出來賣掉,再看沒有跟到團的會員是否要購買?如果沒有的話再拿到露天去出售。

网友:
已經收到商品囉 學姐您辛苦了~~~

网友A:
謝謝學姊跟老大
剛試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會操作還是絡鐵有問題
一開始可以按黃色按鍵升溫我先升至300度不太融錫
就升到350度一樣也是不怎麼好融
所以用溫度計測量~調350~測約280左右吧
誤差70度
看說明書好像可以調誤差但應該不會差那麼多
我還是試者調調看(方法好像是黃鍵黑鍵同時按)進入調整模式
不過一開始可以顯示000但無法調整誤差
按者按者變成只能降不能升(目前卡在225度)
.............................................................................................
哈哈是按鍵壞掉了
按健我可以自己換但溫度誤差直不知道怎辦~
我在研究看看~除非不得以
最好是不要在寄回這樣

网友:
已經收到商品囉~學姐您辛苦了~~~

网友:
學姊妳好:如多餘的有我要買1支烙鐵及烙鐵頭

网友B:
把手前端旋鈕真緊~硬轉又怕壞掉
有人會這樣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手前端旋鈕真緊~硬轉又怕壞掉
有人會這樣嗎?

那個發熱芯和烙鐵頭的鎖緊螺帽啊?

緊就好!~~也就是你操作時烙鐵頭不會晃動鬆垮垮的,別鎖過頭唷
太緊可能會很難拆卸、弄壞陶瓷發熱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手前端旋鈕真緊~硬轉又怕壞掉
有人會這樣嗎?

那個塑膠頭我試過好幾支都很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個塑膠頭我試過好幾支都很緊。

請問老大
加熱芯4mm
絡鐵頭內逕5mm
這樣正常嗎????
因為我加到350度
比我的另1隻50w的恆溫絡鐵還難融也
問題不知道出在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大
加熱芯4mm
絡鐵頭內逕5mm

我正在詢問中,看看廠家如何解決。
只要更換過烙鐵頭,一定溫度會跑掉,如果很講究溫度的話,那一定得要有測試烙鐵溫度的儀表校正。
至於是不是4mm的發熱芯用5mm內徑的烙鐵頭造成?這個我也還在請廠商解釋,各位請放心,如果是烙鐵頭內徑的問題,那我也是請廠商負責換給我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發熱芯和烙鐵頭的鎖緊螺帽啊?

緊就好!~~也就是你操作時烙鐵頭不會晃動鬆垮垮的,別鎖過頭唷

a大我是說握柄的那顆類似電木材質的旋鈕n_11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大
加熱芯4mm
絡鐵頭內逕5mm

阿勇兄,我有一台 hakko 191 可以測溫度,
你有需要可以找我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大
加熱芯4mm
絡鐵頭內逕5mm

廠商有回覆了,因為大陸是用220V,所以他們是用變壓器降成110V來測試的,這個步驟可能發生問題了。
有買烙鐵的會員請依說明書所示先用按鈕補50度上去,如果補不上去請斷電後,取出電路板順時針方向旋轉裡面的半固定電阻,這個半固定電阻每旋轉1度的角度約等於提高溫度1度,麻煩請自行調整一下。

請確定開關是否故障?如果故障的話,我要請廠商補給我。

另外發熱芯比烙鐵頭小1mm是正常的。

我現在在外面工作,要星期一早上才回家,回家後我會自己試一次看看,再跟大家說明,如果有其它會員試出來了,也請分享你的經驗給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勇兄,我有一台 hakko 191 可以測溫度,
你有需要可以找我借!

對啦!有烙鐵測溫表的也可以協助校正。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廠商有回覆了,因為大陸是用220V,所以他們是用變壓器降成110V來測試的,這個步驟可能發生問題了。
有買 ...

了解~謝謝回覆
原本我在校正時~
按到最後黃鍵變無反應
後來滴2滴復活劑目前正常可以調了
+50度~好像就是極限了~
我在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勇兄,我有一台 hakko 191 可以測溫度,
你有需要可以找我借!

先不用
謝謝喔
其實我也不是粉要求溫度要很準
能解能焊就好
↓我是有用這台測(我知道可能不太準)不過誤差近70度
不過聽老大14#的回覆_+50後那就可能差不多了
圖片是反光的關係
調350~測約280左右(那時還沒加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學姊跟老大
剛試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會操作還是絡鐵有問題

温度偏低可以补偿一个正直,同時按黃鍵黑鍵显示000后放开黑键,然后再放开黄键,放开后瞬间又按住黄键,数字会一直上升,温度相差多少就调多少即可(最高可调50)。调好后放开按键等2秒,显示屏就会跳转正常工作状态。
补偿不够再打开烙铁,找到一个贴片的微调电阻顺时针调50度(大约旋转1度对应温度1℃)。

网友F:
小弟也和阿勇大一樣碰到相同的問題
按鍵...溫度...........
勞斯萊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小弟也和阿勇大一樣碰到相同的問題
按鍵...溫度...........
勞斯萊司

請問你無法用惠民的方法補回來嗎?

网友G:
GS110D 110W 烙鐵已在昨天收到了,直到今天才測試
插上電源後一開始顯示350度

幾秒後變成40度,但一直放著仍一樣40度,該不會遇到有問題的烙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無法用惠民的方法補回來嗎?

老大..按鍵..遲緩....
不靈敏...自己換掉吧

网友:
學姊妳好,排隊買1支烙鐵及烙鐵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廠商有回覆了,因為大陸是用220V,所以他們是用變壓器降成110V來測試的,這個步驟可能發生問題了。
有買 ...

wish大應該是筆誤, 烙鐵頭 比 發熱芯  大  才對。

不知道BEER大在22樓說的遲緩是不是這樣,
我試的結果,調溫的按鍵。
如果一開始按住好像是沒作用。
要先按一下,類似觸發或喚醒(或者是怕誤觸),然後再按才會有作用。

另外,今天測試也發現溫度不夠的問題,
因為手邊沒有能準確測溫的器材,
看看其他人回報到底要調幾度再來動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sh大應該是筆誤, 烙鐵頭 比 發熱芯  大  才對。

不知道BEER大在22樓說的遲緩是不是這樣,

買東西都要標準值
單自己買也有疑慮
110-220...自己取決
誤差..有...
想問大家..恆溫落鐵買多少
新產品落差...難免有...
以試過..新品無調整....插電...1分鐘 .溶錫

至於溫度  自己學習工具.....使用
而不是抱怨工具

不是為誰找合理說法
工具是死的..功夫是活的
如何配合工具才是...要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小弟也和阿勇大一樣碰到相同的問題
按鍵...溫度...........
勞斯萊司

勞斯萊司?是什麼意思
壓黃鍵無反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GS110D 110W 烙鐵已在昨天收到了,直到今天才測試
插上電源後一開始顯示350度

你的意思是設定350度
只能升到40度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sh大應該是筆誤, 烙鐵頭 比 發熱芯  大  才對。

不知道BEER大在22樓說的遲緩是不是這樣,

謝謝指正,是我不小心打錯了,我已經改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GS110D 110W 烙鐵已在昨天收到了,直到今天才測試
插上電源後一開始顯示350度

可以請你幫忙量一下發熱芯紅色跟藍色的阻值嗎?像下方連結42樓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50856-2-1.html

不過請小心,發熱芯是很脆弱的,在拆時要很小心拆,如果不會拆的話請寄回來,我換烏骨雞學姐多買的給你,順便會幫你校正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你幫忙量一下發熱芯紅色跟藍色的阻值嗎?像下方連結42樓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50856 ...

Wish大,測試結果看起來一樣
藍線阻值

紅線阻值

看來要寄回去給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勞斯萊司?是什麼意思
壓黃鍵無反應嗎?

小弟目前所使用的烙鐵是60W(木柄)+調溫器(調光器)...已用了數年!(這是我所駕駛的?隆牌汽車)造價便宜~
而第一次使用世界聞名的大廠...?凡...在小的眼中它他是勞斯萊司的高級汽車..但.....在品管上確真的是有待加強!
讓惠民老闆及學姐背了黑鍋還要擦屁股....這不是大廠應有的做為~

网友I:
請問大家的絡鐵頭也會鬆鬆的嗎
在常溫下最尖處搖晃的幅度大約1mm的振幅
在加熱後感覺有小一點,但還是有點晃
在內層套管與旋緊座間可以墊一片washer加固一下嗎?

网友J:
原來不是只有我有問題,前幾天要用前也試了調整,但是溫度確實差很多,
不管用紅外線測溫或 K 線測溫都差很大,或許要用烙鐵專用測溫卡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目前所使用的烙鐵是60W(木柄)+調溫器(調光器)...已用了數年!(這是我所駕駛的?隆牌汽車)造價便宜~
而 ...

ㄚ正大,其實廠商也不是故意的啦,
因為大陸一般供電是220V,我們這邊是110V。
可能是因為降壓測試才造成了誤差。(原理不懂)

不過就像您說的,品管確實應該加強,
畢竟他們之前也有烙鐵(898D)改成110V,好像並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家的絡鐵頭也會鬆鬆的嗎
在常溫下最尖處搖晃的幅度大約1mm的振幅
在加熱後感覺有小一點,但還是有點晃 ...

請問您套管外的那個金屬螺帽有鎖緊嗎?(用手鎖緊就可以)
我在使用上並沒有這狀況,除非很用力去壓烙鐵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來不是只有我有問題,前幾天要用前也試了調整,但是溫度確實差很多,
不管用紅外線測溫或 K 線測溫都差很 ...

五燈大,請問您用兩種測溫方式,測出來的溫度 彼此間差異也很大嗎?
不知道方不方便給個數據參考。

我自己是用 像17樓的阿勇大那樣,電表接一條線測(K線 ?)。
設定    測得
250       170
300       200
350       230
400       260
450       290

實際測得的溫度,大概都有正負3-6左右的誤差值,烙鐵的上半部(不接觸銲接物的那面)溫度比下半部高15度以上。
因為我也沒用過測溫,根本不知道溫度到底準不準確。(儀器可能有誤差或操作上造成)

按理說,
如果是因為廠商在測試的方式上造成的差異(220V降110V),
這樣應該大家都會有這問題,我想多找幾個測試數據,
大概就能知道問題在哪,該怎麼解決(調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sh大,測試結果看起來一樣
藍線阻值

那麻煩你寄給烏骨雞學姐,我會請她補寄一支給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請問您套管外的那個金屬螺帽有鎖緊嗎?(用手鎖緊就可以)
我在使用上並沒有這狀況,除非很用力去壓烙鐵頭。 ...

其實我還用扳手稍稍逼緊了一點
套管是完全不會動...但烙鐵頭還是可以沿著套管前後抽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實我還用扳手稍稍逼緊了一點
套管是完全不會動...但烙鐵頭還是可以沿著套管前後抽動 ...

請不要鎖太緊,烙鐵頭鎖不緊是因為鐵管上的孔卡不住烙鐵頭,我也不知道要算是鐵管的關係?還是烙鐵頭的關係?我試過用刀頭是不會鬆動的。

网友:
我還真的沒測試刀頭耶
經過wish提醒,剛剛把刀頭跟特尖頭拿出來比較了一下
刀頭的圓柱長度真的比較長一點

网友I:
剛剛恰巧在地上踢到一片washer
正好拿來做試驗,
裝上後只要用手輕輕紐緊螺帽,烙鐵頭就不會晃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剛剛恰巧在地上踢到一片washer
正好拿來做試驗,
裝上後只要用手輕輕紐緊螺帽,烙鐵頭就不會晃動了  ...

大大:
可用游標卡尺量內孔深度每隻烙鐵頭均有誤差,檢查下圖套管長度比較,螺帽是否能完全鎖入,供參

网友:
昨晚拆封測試~用兩台測溫器測試

表頭:350度    實際 : 203~5 度
表頭:450度    實際 : 292~4 度

今晚用 KTYPE 測溫器再測試一次  明日回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剛剛恰巧在地上踢到一片washer
正好拿來做試驗,
裝上後只要用手輕輕紐緊螺帽,烙鐵頭就不會晃動了  ...

用Washer卡在那便會不會比較容易弄斷發熱芯?覺得陶瓷發熱芯好像都很脆弱,尤其用久了之後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