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LG-42PX4RV電漿電視電源板起動困難

楼主(2014-05-08):
各位前輩好:

      抱歉來這請教.還請前輩不吝賜教.話說家裡去回收場買了好幾台電漿電視

老實說我好喜歡電漿的畫質.但能力太差無法修復.之前也寄過電源板請站上的

前輩維修過.但過一段時間後又故障了.我的故障原因是啟動困難.電源板型號為

1H251WI.前陣子我發過薄膜電容的規格請益.但換了一樣無效.最近又上網去買

了電容把整批電源版的電容都換了.只有兩顆規格沒注意到沒買到.但所有卸下

的電容容值都正常範圍內.但換完電容之後一樣無法開機.昨晚裝上隔了一夜.今

早把電源拔除再接上.有啟動了.但剛剛關完機下去用餐上來後又無法開啟了.

無法開啟時會有繼電器啟動困難噠噠的聲音.我爬文過.滷雞蛋大大那篇實例的

Y板等電壓量測都正常.所以想拜託前輩能否指引方向.目前我懷疑紅色框處這

兩個零件F5K TAM 10歐姆J和DEG STD-S-105DMR 應該會是元兇.但功力太差

只是猜測.因為本來要託朋友從高雄幫我買三極管TF541S回來換看看.但朋友去

繞了很多家都買不到.這型電漿我有兩台.故障狀況都一樣.不是之前輩發的IPM

故障.所以拜託前輩指引方向.謝謝!

楼主:
這電源板我共有三片.電視兩台.多一片的電源板是去跟朋友買的

但一樣開始裝上去可看.過段時間又開不起來了!

我清楚這江湖一點訣或許是前輩謀生的技能

如蒙教導修復小弟願意付費或以澎湖名產回報.謝謝!

网友:
電源板我有良品,要不要寄去給你測試,
或許還有其他問題,這機型手上有良品機可交叉測試。

楼主:
五燈大:兩台都一樣的問題.一旦啟動正常就可以看很久.但只要關機

就常常會一覺不醒.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電原板起動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兩台都一樣的問題.一旦啟動正常就可以看很久.但只要關機

就常常會一覺不醒.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電原板 ...

我有一台國際的電漿也是一樣的情形,還在搞不定

网友:
看起來沒換到重點,電容沒全換

网友:
電漿很難修--------------------朋友給我兩台只修好一台--------
其中一台給回收了

所以我家也是看50吋電漿電視-----------耗電真的很大

重量重光搬就很吃力

网友:
目前我懷疑紅色框處這

兩個零件F5K TAM 10歐姆J和DEG STD-S-105DMR 應該會是元兇
繼電器應該先換--------看看結果如何

本身電源有多重保護------------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板壞了

网友:
全板小電容全換(用量的不準啦)
試看看~~~

网友:
電漿啟動通常電源上都是透過RELAY做供電開關!!

這部分不知道查過沒,RELAY有動作不代表有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兩台都一樣的問題.一旦啟動正常就可以看很久.但只要關機

就常常會一覺不醒.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電原板 ...

你注意看主機板有沒有電容漏液腐蝕的痕跡。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wth61821大框的電容確實沒換
還有maxcar大提醒的繼電器應該先換.這部分想買來換但不知哪裡買的到?
其他板故障的選項也懷疑過.但若都開不起來我就認了.只是偶爾甦醒讓我目前只能先從電源下手
wet大提的小電容我會再備料更換
eson0724大提的RELAY做供電開關這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阿資大提的電容漏液我用放大鏡查過.目前暫無發現!
電容部分目前右邊兩顆大的已更換
左邊一整排1~11只有編號1.2備料不齊沒換
其他我會再努力.明天收假回去再把機板帶回宿舍更換電容
繼電器(那顆黑色DEG STD-S-105DMR嗎)真得要拜託前輩指導去哪買才能下手!
再次感謝指導的每位大大!

网友:
這一台畫面很優..可惜問題很多.

网友:
基本上是當機迴路啟動.或有一組電壓為出來  就當機了    但你數據都沒給~~譬如5VS  5V 12V VA VS . VS-ON的電壓都沒給

查的方向都不一樣!!

這行都壞Y板跟電源版

楼主:
拔除排線下目前好像只能量到

5VS=5.02V

AC-ON=4.4V

其他應該是跳保護所以無法啟動

楼主:
因為真的都想不到方法了.感謝五燈大寄電源版讓我測試

截至目前為止都可以順利開機.隔了一夜再開也都正常

聽從前輩指導加裝12公分散熱風扇於X及Y版

我用電腦壞掉的RESET開關端子側直接接上電源版.

另一端再接上風扇.目前可以開機看很久都沒問題!

接下來就看看五燈大檢測我的電源版有無發現異常點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A:
應該是Y板它有交叉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Y板它有交叉測試嗎

其實真的很頭痛.很多前輩說這台的通病是電源版和Y版

Y版要拆比較困難.除非ipm掛掉燒保險絲才會考慮.不然也擔心請神容易送神難

但怪異的是接上五燈大寄來的正常版目前一切正常.

所以下週放假回家再看看是否仍可順利啟動.還有五燈大的檢查報告比對才可以暫時抓到癥結點!

网友:
大大:
期待後續發表

网友:
還沒找到問題點,狀況是時好時壞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