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IA78S12P 代用問題

楼主(2014-05-08):
KIA78S12P 穩壓IC 在露天一次要買兩千顆一包,不曉得此顆有無可代用的,麻煩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
一般的78L12 (TO-92)應該就可以代換了!
注意 (KIA78S12P 最大輸出電流150mA, 一般普通78L12最大輸出電流100mA, 要挑一下有150mA的)

如無空間限制並考慮散熱因素可選用7812 (TO-220)

网友:
12V 穩壓晶體,代用料很多的!!  經典的就是7812!!!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的指引,謝謝

楼主:
再請教一下為何一顆7812可以價差那麼大,有人賣4元也有人賣一顆15元,價格差好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為何一顆7812可以價差那麼大,有人賣4元也有人賣一顆15元,價格差好多喔 ...

品牌, 製程, 生產週期, 庫存, 倒貨, 瑕疵...... 都會產生價差!
78系列是相當普通的穩壓元件, 存在時間久遠; 外加沒什麼製造技術大小廠都能投產, 價格會亂是正常的啦.

网友:
用7812即可~!@@

网友:
同樣是78xx,不同品牌品質有差,最好是用NS或是Motorola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