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bson-32吋畫面淺色斜紋(已完修)

楼主(2014-05-08):
    一開始此機故障為有亮紅燈 按鍵與遙控器均無法開機 拆電源版 量電壓均正常 一翻面原來是啟動腳裂錫 補焊後可以正常啟動
  也順便把電源版電容更換  一開機TV與AV的畫面有淺色斜紋 疑是干擾  而VGA正常. 就把AD上的電解電容全換.狀況依舊.請問處理類比信號的IC是哪顆.想說把附近的SMD小電容也換掉.不然全版更換SMD也是挺累人的.

网友A:
SMD 電容  確定有不良,不想全換,就併一顆上去,慢慢查是哪一顆造成的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 電容  確定有不良,不想全換,就併一顆上去,慢慢查是哪一顆造成的嚕!!! ...

就是併過了無效才求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併過了無效才求救

有大大發明牌給你!!    先試試吧!!

楼主:
      如圖藍圈處SMD電容換掉就完修了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放倒的電容需要固定嗎?  要什麼膠才好用.矽力康好像黏不住.

网友:
建議周圍都換掉~~如你有示波器去量測  都會有廉波~~~我遇到此問題周圍都更換!~~

討厭反修

网友B:
不用特別固定,只要確定有焊好+不會相碰短路就好

网友C:
如果想固定
熱融膠(槍) 或有一種點螺絲用 紅色或綠色 的(忘了叫什麼名字)電子材料行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特別固定,只要確定有焊好+不會相碰短路就好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固定
熱融膠(槍) 或有一種點螺絲用 紅色或綠色 的(忘了叫什麼名字)電子材料行有賣

螺絲固定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