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金嗓畫面黑白無聲!!!

楼主(2014-05-08):
該從哪部分查,敬請各位前輩指導解惑!!

网友:
拍謝!!!     哇看無!!!

沒有測試數據,

建議先測量一下電源是否正常,接線部分的測量數據先提供一下吧!!!

网友:
這台我有修過,應該是硬碟掛了。

网友:
應該不是硬碟掛了..硬碟是裝原聲原影..你點MID.是否正常..若是一樣應該主機板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