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8J/F 顯示卡與音效問題 ( 以解決問題 )

楼主(2014-05-08):
A8J

A8J

A8J

A8J

A8J

A8J

A8J/F 機板 開機也沒 ASUS LOGO 的聲音

請問各位大大 , nvidia 7300 顯卡壞 , 我試著換成 ati x2300 顯卡竟然可開機都正常灌 XP 都 OK 喇叭都有出來驅動正常.

就是無聲音的狀況! 喇叭量阻抗正常 ,  或一定要用 nvidia 顯卡才有聲音..

然後更新官網 bios 212 竟然無法開機 , 手上這台原本有人修過 bios A8JrAS.210  版本可開機很奇怪

目前用原 BIOS (SST 49LF004B) 顯卡用 ati x2300 就是無聲狀況 , 音效 IC 也都嘗試換過無效 , 電壓量起來都正常.

一直在懷疑 BIOS 問題.

問題解決了:

真感謝 ( 獅子魚 ) 與 ( 阿水 ) 協助  ...   還好我也一直堅持應該是 BIOS 問題不然就...

网友A:
可能是BIOS裡的聲卡模組不同造成沒有聲音
用MMTOOL工具下去看看是不是這各問題
比對兩各版本看看
確認機型抓對的BIOS看看再下去修改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裡的聲卡模組不同造成沒有聲音
用MMTOOL工具下去看看是不是這各問題
比對兩各版本看看

系統型號 : A8JR  機身後面是 A8J  記憶體上也是 A8J

燒官網 A8J BIOS 212 不開機就是奇怪 , 來找一片 nvidia 在燒官網 bios 再試試看...

感謝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統型號 : A8JR  機身後面是 A8J

燒官網 A8J BIOS 212 不開機就是奇怪 , 來找一片 nvidia 在燒官網 b ...

看板號比較準看記憶體那綠色貼紙
說不定這主機之前有換過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號比較準看記憶體那綠色貼紙
說不定這主機之前有換過板子

我在想應該是換過板子或更改 BIOS  ... 因  BIOS 有焊過..

网友B:
麻煩補圖喔!!

不然又進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煩補圖喔!!

不然又進回收了!!

以貼圖..感謝提醒

网友C:
有沒有試看看自己合成BIOS來刷。
官網 bios 應該是沒有內建X2300顯卡所以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試看看自己合成BIOS來刷。
官網 bios 應該是沒有內建X2300顯卡所以無法開機。

BIOS不會合成..沒學過

看這板子 asus 很亂 , 到底 A8J 他的顯卡是 nvidia 哪款網路很多種 7300 還是其他搞不清

也嘗試過大陸網站有 A8JrAS.208 - 945 可用 x2300 顯卡的 bios 也是無聲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OS不會合成..沒學過

看這板子 asus 很亂 , 到底 A8J 他的顯卡是 nvidia 哪款網路很多種 7300 還是其他 ...

想幫你但我也找不到這是哪一台
A8J還是A8F

而A8F又是內顯的機器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幫你但我也找不到這是哪一台
A8J還是A8F

目前機身與 ddr2 上都是 A8J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機身與 ddr2 上都是 A8J

如改內顯 bios 不插顯卡可以嗎?

可以把你原機備份的bios傳上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你原機備份的bios傳上來嗎??

462.59 KB, 下載次數: 17

447.9 KB, 下載次數: 11

官網A8J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確定被修改過支援的顯卡

請問顯卡晶片型號是多少
x2300 x1700
沒注意看上面是寫x2300
解壓縮用x2300那各試試看
有問題不要下載

895.31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確定被修改過支援的顯卡

請問顯卡晶片型號是多少

感恩..試試看..萬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確定被修改過支援的顯卡

請問顯卡晶片型號是多少

燒了 a8js212x2300 好像不可以..cmos也清除過 .. 在試電流停在 1.2己不會上升..風扇一轉電流到 1.32停著..

跟原本 A8j bios 一樣..沒變

网友C:
應該是版號不對。昨天找了一晚就是沒看到A8J/F這台@@????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正確型號

另問一下168大,你說你這台用NVIDIA的顯卡就會有聲音但沒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版號不對。昨天找了一晚就是沒看到A8J/F這台@@????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正確型號

用 nvidia 7300 原BIOS 是不開機連聲音都沒電流只到 1.2多停  ..

用 ati x2300 原bios 可開機灌 XP 都正常只是沒聲音..XP 內驅動都正常就是不出聲..

真是一個頭兩個大..我也燒了好幾個版本過..

网友D:
試一下 A8JR 看看, 記得是同一塊主機板!

剛剛看一下13#上傳的備份的bios檔,裡面的bin內容也是 A8JrAS.2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燒了 a8js212x2300 好像不可以..cmos也清除過 .. 在試電流停在 1.2己不會上升..風扇一轉電流到 1.32停著. ...

不好意思剛剛沒改好

要找a8h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剛剛沒改好

真非常感謝 ( 獅子魚 ) ..可以了 X2300 會動了聲音也出來了可是聲音竟然會有回音感覺..我再看看是不是驅動問題...真非常感謝...

有機會再跟你討教 BIOS 修改方法..

回音是驅動問題沒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剛剛沒改好

你要看記憶體地方他有個標籤 有標示他是那個型號  依那個為準  抓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記憶體地方他有個標籤 有標示他是那個型號  依那個為準  抓BIOS

我第三張相片就是記憶體 .. A8J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第三張相片就是記憶體 .. A8J

以那個為主  開機無畫面應該是險卡  NVIDIA  不能拿ATI來代用  會有問題 因BIOS的關西  友能可以自行修改BIOS的內容與之相容 不行 就要找同款顯卡板 OR 更換顯卡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那個為主  開機無畫面應該是險卡  NVIDIA  不能拿ATI來代用  會有問題 因BIOS的關西  友能可 ...

原本就知道應該只有顯卡問題 , 只是拿 ATI 顯卡試試 ,

結果竟然可以動也可以灌系統就是沒有聲音出來 ,

一頭霧水..

當初如有用 NVIDIA 顯卡試搞不好會去動 北橋晶片 那就更慘...

因這台有人修過..動過 bios

网友A:
這台機器支援的顯卡原為x1600 g7300 g7600
看他的bios被改為 x2300 跟x1700
內容也有被動過
算幸運的用到x2300的下去試可以正常開機
用n卡的就會不開機除非重燒新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機器支援的顯卡原為x1600 g7300 g7600
看他的bios被改為 x2300 跟x17 ...

請問你是用 MMTOOL 重哪看出他是 3 個顯卡 Pci Option ROM 這個嗎?

MMTOOL 有教學網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用 MMTOOL 重哪看出他是 3 個顯卡 Pci Option ROM 這個嗎?

MMTOOL 有教學網站嗎?

內附教學
對 在比對N卡跟A卡的代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非常感謝 獅子魚 ..可以了 X2300 會動了聲音也出來了可是聲音竟然會有回音感覺..我再看看是不是驅動問 ...

會LAG有可能是萬用驅動的關係,上官網抓驅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LAG有可能是萬用驅動的關係,上官網抓驅動就好了。

感謝以解決是驅動問題沒錯 ..

所以最終也就是帶點運氣才知道 BIOS 有被更改過 ...

原機還是 A8J 官網 212 聲音才會出來 .. 也很好奇前人修改過 BIOS 沒發現進系統沒聲音嗎? 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一下 A8JR 看看, 記得是同一塊主機板!

剛剛看一下13#上傳的備份的bios檔,裡面的bin內容也是 A8JrAS.210 ...

機子有前人修過所以 BIOS 應該被修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