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格雙門電冰箱 除霜定時器 腳位

楼主(2014-05-09):
求解~新格雙門電冰箱 除霜定時器 腳位

什麼顏色是除霜 運轉

今天去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但是店家是給國際牌的他說一樣

結果插上去 壓縮機 微微的動 沒8秒跳開

本以為是壓縮機掛點了

結果換了壓縮機啟動器沒用

更換原來這組除霜定時器

就又可以啟動了...

楼主:
此款電冰箱好像是使用電熱線

但是好像找不到線頭.....

网友:
用電路圖右下方的數字搜索, 結果找到:
"LG GR-313SF " !
請再用Google或露天拍賣搜索 "LG 電冰箱 除霜定時器"! 查腳位的圖片!

网友:
不是 13 馬達  ,4運轉  2除霜    ?

再對照你買的那顆

网友:
除霜計時器1.3馬達 確定用國際計時器可改用

网友:
算一下化霜時間,10分鐘連冰淇淋都化不掉

网友:
我是照著線路圖和標示解說...
腳位1: Brown 咖啡色...接到72度保險絲
腳位2: Bright Orange 亮橘色...接到除霜加熱器
腳位3: Gray 灰色...接到調溫器/恆溫器
腳位4: Black 黑色...接到附載保護和風扇馬達

以上,請參考...

楼主:
各位大大
用國際牌的除霜定時器沒有錯也可以

腳位也一模一樣

後面的運轉電容壞了

所以造成有時會啟動 有時不會啟動

更換電容 送電 壓縮機很夠力

現在更換這顆除雙定時器 它的除雙時間真的比原來那顆長

因為直接把旋鈕轉快一圈搭一聲之後大約要在2~3格才會再搭一聲

原本那顆 大約搭一聲再一格就再搭第二聲了

目前在試運轉了

楼主:
比較好奇的一點是這台是新格的 但是為何是LG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用國際牌的除霜定時器沒有錯也可以

這種化霜回路化霜時間的長短不是由化霜定時器控制,而是由化霜感溫器13度C來控制,
化霜結束後壓縮機會停止約10~15分鐘,這個時間就是你說的定時器旋紐轉快一圈所聽到
的搭一聲
這延遲的時間是用來平衡冷煤高低壓的壓力,因化霜時溫度較高冷煤壓力較大,如化霜結束馬上就啟動壓縮機
容易造成壓縮機閥片破裂,故延遲10~15分鐘後再啟動壓縮機

楼主:
了解~上了寶貴的一課

网友:
新格應該沒有自己的大電冰箱生產線,
都是代工掛牌的, 其他國內廠牌也有掛牌貨!
所以有時賣場會看到一模一樣的機型,
掛有不同的廠牌! 通常原生產廠家會賣得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