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東芝 37HL86G 37吋液晶電視 (T-CON V37A) 偏白+油畫

楼主(2014-05-09):
故障 畫面 忘記拍 偏白 +油畫
感謝 wet 賣我T-con 整片換掉就好了

网友:
這台畫質不錯哦!

网友A:
哇!!!
這台畫質不錯哦!
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換T-com會不會太傷重本?

网友B:
大大那時怎麼沒考慮自己修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那時怎麼沒考慮自己修復看看

因為工具有限  也買了AS-15-F

可是不小心把原版子 板上銅線斷了5~6跟 = =所以才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這台畫質不錯哦!
讚!!!

畫質 應該不錯  可是我家 第4台接太多電視 所以 訊號都變得有點不好
有一問題~早就想問 接電4台 畫面近看 會比較看不清 遠看就正常 這是正常還是電視還有問題?
感覺是不是放大器的關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工具有限  也買了AS-15-F

可是不小心把原版子 板上銅線斷了5~6跟 = =所以才放棄 ...

5~6條線還好ㄚ...可以跳線解決...
以前有一次 ic lay錯了,跳 208條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畫質 應該不錯  可是我家 第4台接太多電視 所以 訊號都變得有點不好
有一問題~早就想問 接電4台 畫面近看 ...

通常接第四台分機..2台以上 okay的話...
需全面使用雙隔離的同軸電纜,還有splitter 很重要..衰減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條線還好ㄚ...可以跳線解決...
以前有一次 ic lay錯了,跳 208條線...

其實本來只有斷了一線  可是 恨上
悍上後發現有一邊 針腳沒對 所以打算拆下再來一次  結果  呵呵  變成放棄的結果
208條線... 哪可能我早就放棄了 = = 因為功力沒哪麼好

通常接第四台分機..2台以上 okay的話...
需全面使用雙隔離的同軸電纜,還有splitter 很重要..衰減越低越好..
可以請大大 解說明白一點嗎 因小弟 只有國一畢 所以 比較看不懂
還有前陣子 也有叫第4台人員來看 他們測量說 訊號強度都OK
還有我家也有裝了強波器 可是針對1~2~4F 3F
我因為也有安裝第4台網路 我就從這接一條過來我房間電視這條都沒經過強波器
因為經過強波器網路 就不能用

网友:
就當一次實戰經驗~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本來只有斷了一線  可是 恨上
悍上後發現有一邊 針腳沒對 所以打算拆下再來一次  結果  呵呵  變成放 ...

Coaxial cable

Coaxial cable

同軸電纜用在很多地方,由於它有最良好的包覆性,可以隔絕電磁波的干擾,所以很多通訊設備都用它
例如電腦網路的 RG-58、RG-5,電視的 RG-6,還有很多音響器材,無線電設備。

電視的 RG-6 約有三個等級:

最爛的為 68 編,一公尺約7 元,訊號皆衰減在編織上,會衰減在高頻部份,所以較高頻道會開始訊號不良無法收視
此時就必需要加裝強波器,增強電視訊號。
最好的為 168 編,而且有鍍鍚,可以使衰減降低,一公尺約 10元

ps: 我個人是跟第四台外包買線..一捆約 300公尺..不便宜ㄛ

工具如下...5c頭、撥線箝、防水接頭壓接鉗、分配器、冬瓜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03433965

如果了解"通"的話..可以直接從外面 TAB端拉 500線 7C頭進來(需逼猴...鎖條固定好)
家裡再裝一個 tab拉線...不管您住幾樓保證您訊號清清清...(不要被第四台知道)

最後管他幾百幾千幾萬的強波器丟一邊...

网友:
看懂了~~~就是比較好的線撥開塑膠外皮有一層編織的網層..
然後內包一層金屬薄膜的包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