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HA65M-D2H-B3送修回來的更換零件代號VR2?

楼主(2014-05-09):
請問各位先進知道VR2可能是指什麼電阻嗎?

這塊板子的狀況去年10月有在站上跟各位先進請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686&highlight=
搞到最後是猜測外接顯卡有問題,排除了power,ram,hdd,battery,case等其他問題造成的原因。

不幸地在三週前正要下班前感覺系統表現不對勁,
正常關機後就再也不能順利開機。

第二天早上試過有間隔地開機成功兩次,開機成功時就趕快趁機作acronis trueimage備份。
可是後面都還是不能順利開機,之後的兩週,我主要都以假定SSD的開機檔損壞為前提,
試圖重灌Win7 x64,
試過:
1.用開機光碟重新分割及安裝(這會先隔出100MB的保留空間)原本的SSD或新HDD,
2.用之前正常開機時製作的開機救援光碟,來進行一切可能的修復啟動磁區,
3.用Acronis光碟進行還原(包括不同硬碟的異機還原),來源檔包括之前每個月做的完整備份,

以上方法進行過程中都有顯示成功過,也有互相補強後成功過(例如還原成功後開機不順利,但有再進行啟動修復顯示成功)

最令人討厭的就是幾次重灌成功後,到了安裝原廠驅動後就又會發生開機不成功或一直停留在啟動中的畫面,

折騰了兩個星期,包括從假設其他硬體故障來排除可能源因,到最後竟然又發生跟去年十月一樣的情形:
開機通電後5秒鐘就斷電,過兩秒又重新啟動 的不斷循環。
初步還是判定外殼,開關,電源,RAM, 排線,hdd等沒有問題,
我的Intel SSD都已經跟原廠客服溝通過了要請快遞來收送到上海了,
最後還是先暫緩,改把主機板趁保固內送原廠檢修(保固三年只剩半年了快過期)。

七天後收到了寄回來的維修品,
維修單上標示更換零件VR2,
經致電技嘉維修中心回答說是更換電阻,但小弟眼拙,看不出換了哪幾顆。

小弟的半吊子功夫,還可以幫人家簡單地組裝跟維修,但這兩年除了皇后上班要用到的公司設備之外,
其他親友或客戶的維修要求都儘量婉拒。
像這樣的故障情形,要怎麼跟客戶解釋每個月做了完整備份還是不能馬上修好,
為何問題不是出在硬碟,也不是power,不是外殼,原來最後才知道是主機板。
花了好多好多時間,都不曉得怎麼報價了。還好是自己用的東西。

网友:
那是隨便寫寫的啦~~現在主機板哪來的VR啊?

VR2啥意思只有維修者知道..

网友:
這都亂寫的,我之前每次送都寫南北橋,散熱片拆開看根本沒動過,bios到是很清楚有焊過
現在都請代理商送連單都沒看過

网友:
服務員維修代碼~我們怎麼可能知道?除非這維修人員有加入痞酷網~才有可能知道解答

楼主:
不知道VR是指可變電阻嗎。
小弟只確定電池是有被換過而已,希望真的是有換過電阻,不然就白等這一個星期了。
保固只剩不到半年了。
現在幾家主機板廠商已經開始推保固四年~五年了,
這一個月蠻多東西故障,平板,主機,手機,
聯絡過Intel, Gigabyte, Asus, SONY,
越來越多廠商將客服移往對岸了,
一整個講話音調語氣口氣應對都不習慣,
實在很可惜這些大廠(包括很多不同產業啦)都不重視客服這一塊,
聽說小米就是因為非常注重客服這塊才能崛起得那麼龐大的。

网友:
以筆電來講聯想是台灣客服..華碩在中國

网友A:
這個還有寫,ASUS維修回來的單子,上面只有.....key單日,跟交寄日

网友:
坦白說~~~客戶沒必要知道修了什麼也是應該的,要是你懂你早就自己動手了...

就像修車,技師只需告知你什麼壞了換零件多少錢,他不會跟你解釋為啥會壞~

就像新聞中金屬煞車油管噴泉案例...

网友B:
我有類似情況
好像是只要裝上原廠的顯示卡驅動就會不開機
卡在logo畫面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還有寫,ASUS維修回來的單子,上面只有.....key單日,跟交寄日

好像是技嘉,為什麼有寫,ASUS維修回來的單子??
很注意在看沒有ASUS的字樣阿
其實技嘉服務不錯
之前送修的P4主機板現在還在服役
不過後來過保有加焊過南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技嘉,為什麼有寫,ASUS維修回來的單子??
很注意在看沒有ASUS的字樣阿
其實技嘉服務不錯

呃,我表達不清嗎

樓主的是技嘉沒錯,而我說的是asus的主機板
之所以會看維修單是因為,返回後問題一樣,我好想在維修單上面看到維修字樣
要不就換板算了...

技嘉的我只送過一塊,那一塊是進bios存檔後就開不了機,放電後又可以開
搞不清楚這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南橋 或是 bios ic壞掉?)
又在保固內所以送技嘉,但,那次是直接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類似情況
好像是只要裝上原廠的顯示卡驅動就會不開機
卡在logo畫面嗎???

是卡在logo畫面沒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卡在logo畫面沒錯

去bios裡面把show logo關掉,顯示post畫面看看?

之前有台acer套裝機,死命的卡在logo不開機,最後好不容易關掉後
才發現卡在抓取硬碟之前,但是後來原因記得是-----跟usb滑鼠相衝的樣子
没接該顆滑鼠就啥事都沒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bios裡面把show logo關掉,顯示post畫面看看?

之前有台acer套裝機,死命的卡在logo不開機,最後好不容易 ...

小弟從來都是設定不顯示logo的,
但有接usb滑鼠,也許將來也要特別留意是否為滑鼠造成。

這次兩週的故障有試圖用安全模式開機,
卡住的檔案看起來都像是防毒軟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