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固定ip如何分給兩台主機使用?

楼主(2014-05-09):
請問目前兩台監視器主機要同時使用手機遠端監看app軟體監看,

但只有一個固定ip,詢問中華客服說一個固定ip只能給一端使用,無法給兩個主機同時使用,

另外聽人說,就算可分享,訊號會極不穩定?隨時會斷線?

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回答,

一個固定ip能分享嗎?可以的話該如何做?

感恩

网友:
需要有點網路能力。
主機及app需可以指定使用不同的Port。再用分享器做Port Forward就可以。

网友:
用port來分,比如DVR1經port 8085連接,DVR2以8086連接,這樣從遠端連接到同一IP時,網址後端加上:8085或:8086即可分別連接上兩台。

不過這要看DVR主機是否可設定連接port,大部分應該都有支援才是,目前使用中的DVR是7年前購買的,是有支援連接埠號設定。

网友:
我會用分享器,再利用不同的PORT通道,申請免費DNS轉譯

例如:

分享器網段設  A機  為   192.168.1.10   PORT  設   1234
                    B機  為   192.168.1.20   PORT  設    1235
DNS為  TEST123.no-ip.biz

那要連進  A機  看資料  只要輸入      http://test123no-ip.biz:1234
      連進  B機                              http://test123no-ip.biz:1235

只要你的分享器夠穩定,就不會斷線,    我架設私人網站也是這樣玩的!!
不會很難!!   希望友幫到你嚕!!

网友:
找一台舊的、好的,準備淘汰的電腦。
然後看這一篇:
http://www.ddjhs.tc.edu.tw/admin ... _server_centos.html
依樣畫葫蘆,就可以了。

网友A:
用一台分享器設定虛擬伺服器的功能,對外用不同port來區分主機,透過分享器把指定的port轉到指定的主機

假設對外固定IP為120.1.1.1
Server1的虛擬IP為192.168.1.1
Server2的虛擬IP為192.168.1.2

Port:8080 想對應到Server1
Port:8081 想對應到Server2

120.1.1.1:8080 --> 192.168.1.1
120.1.1.1:8081 --> 192.168.1.2

....不知道怎麼表達比較清楚,果然我不是一位好老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台分享器設定虛擬伺服器的功能,對外用不同port來區分主機,透過分享器把指定的port轉到指定的主機

假 ...

很清楚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