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JOHNSWELL強威牌 7.2V充電式電鑽改裝鋰電池維修實例

楼主(2014-05-09):
JOHNSWELL強威牌 7.2V充電式電鑽改裝鋰電池維修實例

這一支是pmerw大大贈送的充電式電鑽起子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87-1-1.html

電鑽型號及彈匣式電池B-720

搭配通用型彈匣式B-720 7.2V鎳鎘電池~1.2V串連6顆=7.2V
拆開電池已故障,測試完全無電壓

這顆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測試正常

從NB拆下之方型鋰電池,取4顆2並2串做成7.2V鋰電池模組
鋰電池模組接線銲接裝進彈匣改裝OK,空載測量電池電壓為7.33V

充飽電後測量電池電壓為8.35V

本機有兩段高低速檔及多段扭力調整,正逆轉功能測試正常~完修

感謝pmerw大大贈送的禮物

网友:
空載 可以 正是使用上 這是行不通的喔 電動工具的要使用動力電池

网友:
去年我老弟一把同樣的,電池壞了,我直接給他上兩個18650 鋰電,好用得很。

网友:
如果大扭力下會斷電,就是鎳片上的SOG3 3A自恢復保險絲未移除

网友:
那請教一個問題..NB電池無法充電..
是電池壞了還是內部保護裝置造成...

网友:
NB 用的電池無法大電流放電所以會加上過電流保險絲來防止損壞電池。
18650 的電池也無法大放電安全的放電率也只有 2C 而已,(C 是電池容量規格)換算成最大放電電流也只有 6A。

電動工具的電池要求是急充與急放,要自己替換的話一定要注意放電 C 數。遙控車用的那種電池就很適合,電池誤用的話可是會很短命的。

网友:
可以考慮使用大電流型IMO,例如松下CGR18650CH,2200mAh,可達5C 10A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