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AMPO P42X6IS 黑白畫面 【維修實例】

楼主(2014-05-09):
今天回收廠打了通電話過來,說有一台大電視要不要去載,於是趁著空檔沒下雨就開車去載了回來,順便也帶了一台19吋螢幕

型號

一接上電及訊號,有過電那應該還OK喔,結果畫面出來竟是黑白畫面,不會吧!這樣 會難倒我了

於是來個設定調整看看,或許有機會可以搞定也說不定,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YA,畫面顏色終於回來了,變正常了

就這樣又賺到一台電漿了

网友:
恭喜~~賺到了~我還以為是調諧器壞了說~~

网友:
賺到了,賺到了有好康要到相報,謝謝啦!

网友A:
呵呵!財神爺又來照顧了,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財神爺又來照顧了,真好!

電漿難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漿難賣

我正缺此型的面板,有一台客戶的還在苦等面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缺此型的面板,有一台客戶的還在苦等面板呢!

賣你殺肉,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賣你殺肉,哈哈

開個價,我去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個價,我去載。

1500不保固,現場測機,〇K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0不保固,現場測機,〇K嗎

嗯!要跟客戶報價再回覆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要跟客戶報價再回覆你,謝謝!

OK沒問題

网友:
好扯喔~~~~居然是調諧器設定到"無線"模式去了

有錢人家故意假故障換新品嗎?

网友B:
這台電漿我以前有...
覺得算是不錯用的機種....除了解析度稍差之外....
看第四台類比訊號,畫面比液晶要漂亮...
不過搬家時送給公司同事了,目前還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電漿我以前有...
覺得算是不錯用的機種....除了解析度稍差之外....
看第四台類比訊號,畫面比液晶要漂亮 ...

這台是用LG V7屏所以看第四台還不錯,畫質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