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瓶消毒器 開關故障

楼主(2014-05-09):
開關故障了

這種開關有辦法改裝嗎?

或是找的到這種開關嗎?

如果要兩段式開關可以嗎?
但用兩段式開關,不就變成要手動關閉
不然會一直加熱

网友A:
是這種東西嗎?沒屋頂的賣場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84615889

應該是135度的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84627297
購買要注意溫度喔

网友:
拆下屁股有寫溫度~
~手動歸復

网友:
按照產品零件規格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這種東西嗎?沒屋頂的賣場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84615889

露天賣的零件,跟這個修理品,固定方式不一樣,請詳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露天賣的零件,跟這個修理品,固定方式不一樣,請詳查。

真的不一樣~買的時候記得看清楚鎖螺絲的耳朵有正反面~真的要看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