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LN40A650 油畫

楼主(2014-05-09):
偏紅

偏紅

油畫

油畫

t-con

t-con

wt61p6s 836j278bg

wt61p6s 836j278bg

前十分鐘正常,越來越模糊,
請告知那個零件固障,謝謝.感恩

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模糊

网友:
您可以去搜尋油畫區

网友:
面板故障...可完修..

网友:
哇!面板掛了.....無解.

面板封膠漏電所造成的故障.

网友:
方向是面板的 TCON  , 先查GAMA IC  的電壓

魚就要自己釣嚕!!

舊文也很多,   加點油看一下就知道嚕!!

网友:
不是潑你冷水 .說句真心話   樓主你這樣的問法  這帖不用一天就沉了
如果你展現你的企圖心  相信這論壇有很多職業級的高手  會很願意熱心相助
如同兩津大仔說的  別人可以告訴你魚在哪裡  但還是得自己釣
前提是 你的熱忱與企圖心  似乎不太夠^^

楼主:
確定面板故障,感謝各位,謝謝

楼主:
哇!面板掛了.....無解.

面板封膠漏電所造成的故障. veary good I like
笑一笑
http://bbs.pigoo.com/thread-51256-1-1.html
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