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直流電扇?

楼主(2014-05-09):
只看過TRIAC控制強、中、弱風速的電子扇,DC直流電扇跪安抓~
1. 不知道是靠什麼功率元件控制?
2. 馬達應該也脫離感應式?

DC直流電扇跪跪說~ 不久的將來即將與它相逢
Panasonic 14吋DC變頻立扇(F-H14BND) 3681.-

网友A:
還好啦印表機、掃瞄器,小至玩具汽車,不然大汽車內的送風機或鼓風機、大功率啟動馬達如何運轉也是DC的,汽車直流馬達真不少,有驅動/音響/雨刷/電動窗/氣冷風扇/空調冷卻風扇/伸縮天線/電動門/電動後視鏡/電動氣墊倚....還真不少發揮淋立至盡
還有新型汽電共生車種,量產電動機車比比皆是。

网友B:
前幾天才修一台奇美的。
不過忘了拍馬達的照片@@"

只拍到機板背面

那兩條黑色是dc 24v進來
另三條紅黃灰是進入到風扇

風扇馬達跟電腦的風扇一樣~磁鐵的,芯是線圈和機板。

測起來真省電,全速加擺頭才不到1A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啦印表機、掃瞄器,小至玩具汽車,不然大汽車內的送風機或鼓風機、大功率啟動馬達如何運轉也是DC的,汽 ...

您說的這些都是串激式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才修一台奇美的。
不過忘了拍馬達的照片@@"

讚讚讚! 感謝水哥哥分享
第一次看到直流電扇的主板
哩這台SAMPO是派什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感謝水哥哥分享
第一次看到直流電扇的主板
哩這台SAMPO是派什悔?

這台是朋友放沙石車上給跑長途司機休息吹的。
之前司機車開車子的送風...吹一晚第二天車子就發不起來了。

而這台剛好吃DC 24V~又省電,改個點煙器頭給他就好。
但.....請到很白目的電機師父,拉電到車內正負都故意給你接反(壞了五台風扇了)

正負電接反,檢測機板沒壞,但風扇芯的電路板爆電容和一顆0歐電阻。
維修完後都在輸入端上加一顆二極體保護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朋友放沙石車上給跑長途司機休息吹的。
之前司機車開車子的送風...吹一晚第二天車子就發不起來了。 ...

感謝水哥~寶貴的經驗分享,下回遇到dc扇就有點概念說~
24vdc來源是: 1. adapter 2.底座電源板? 拍謝! 三太子不懂的還真多~

网友:
它~~~耐用嗎?!

网友:
就是散熱用DC風扇加大板拉

耐用 轉速 可控制性 都不用解釋了 就是加大板的電腦風扇

网友:
這種dc馬達有點像步進馬達
控制器去驅動N組線圈,改變驅動頻率就能改變轉速
跟電腦用的散熱風扇是一樣的設計

网友:
無刷馬達的應用
轉速控制一般是使用PWM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