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堆疊的電路

楼主(2014-05-09):
請問各位師傅~~~NPN這樣堆疊的電路是達靈頓?

電晶體

電晶體

网友:
是達靈頓沒錯。

网友:
達靈頓電路的4種組合.
http://elect.taivs.tp.edu.tw/course/ch06_10.htm
有興趣,可選擇左邊更多教學內容.

网友:
以下連結文章第2頁有專利文件部份的內容:

Darlington’s Contributions to Transistor Circuit Design

楼主:
感謝以上三位解說~~

所以...我只要(兩顆NPN-3904)組成同型達靈頓...

在上面那顆NPN的B級施加電壓,它們的共同的C級就會出現電壓?...

這是一個繼電器控制電路.....繼電器控制線圈的正負級平時有電壓(兩端相同)
只要設備一開啟,負級上的電壓立刻被拉掉成0電位...於是繼電器就工作了...

网友A:
有現成元件2N6043可參考,不用弄兩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現成元件2N6043可參考,不用弄兩個元件.

原來有整合好的方案~~感謝你

我猜原設計分成兩顆NPN認為比較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有整合好的方案~~感謝你

我猜原設計分成兩顆NPN認為比較便宜吧

單一顆包裝達靈頓很常見喔,像TIP122就很常用到,Google一下就有很多資料。

网友B:
a471  知道了~~那這電路在上面那顆B沒電壓時共C會有電壓嗎
--------------------------------------------------------------------------------
B沒電壓電晶體是處於截止狀態,若共C有接負載到電源,此時共C當然有電壓,而且理論上會跟電源電壓一樣,因為沒有電流流過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71  知道了~~那這電路在上面那顆B沒電壓時共C會有電壓嗎
-------------------------------------------- ...

那就怪了~~~我正面反面看了幾十遍,就是沒看到共C端有連接任何電源,
可是它控制點卻有電壓唷....

一般控制繼電器的線圈使它吸住、放開都是在控制腳上一端電源、一端地,
操作時+端電壓有無就就可以控制繼電器吸住線圈動作與否...

它卻不是!~~兩腳都有正電壓....ON時,那個達靈頓電路會把--極上的電壓拉
掉接地,線圈就被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卻不是!~~兩腳都有正電壓....ON時,那個達靈頓電路會把--極上的電壓拉
掉接地,線圈就被控制了...

很正常啊,NPN電晶體導通時是從C極沉入電流,所以E極接地,這樣B極驅動訊號比較好處理,所以繼電器一端接正電源另一端接C極,這是很標準的驅動方式。

若堅持要繼電器其中一腳接地,然後以正電壓有無來控制,那就要採用PNP電晶體,PNP電晶體E極接正電壓,C極接繼電器線圈其中一腳,線圈另一腳接地,但如此一來驅動訊號變成要反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怪了~~~我正面反面看了幾十遍,就是沒看到共C端有連接任何電源,
可是它控制點卻有電壓唷....

C端電壓是從繼電器線圈來的,線圈其中一端接正電源又沒電流流過,另一端電壓當然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端電壓是從繼電器線圈來的,線圈其中一端接正電源又沒電流流過,另一端電壓當然一樣。

我很笨還是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笨還是不懂~~

設線圈上方接正電源,線圈下方接電晶體c級,當b級無正電壓輸入時,電晶體處於截止狀態,故線圈無電流流過,即線圈兩端亦無壓降,也就是說線圈兩端的電壓是相等的,若上端接+12v,則下方也等於+12v.(即線路處於開路狀態)

网友:
你把沒在運作的線圈想像成一捲銅線就好了

楼主:
懂了.....剛剛翻了繼電器構造複習一下

線圈導通過去的~~等達靈頓工作拉掉共C的電壓成為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