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變頻微波爐

楼主(2014-05-09):
範例:聲寶25L(RE-0905D) 微電腦鏡面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gdsale.asp?gdid=3685324

磁控管2450 MHz天線也是利用雲母片隔離-防油煙

拆機瞧瞧~ 不銹鋼打造~

電路圖就是比傳統微波爐多一片微電腦控制基板

傳統高壓變壓器被微電腦變頻控制板取代,待機1W

AC簡單的EMI、15A電源保護

散熱用的蔽極馬達

這台多一項功能是:烹食完成,馬達仍有一分鐘運轉-散熱磁控管

薄膜開關板上的繼電器提供110VAC  POWER至變頻控制板

變頻控制板

磁控管上方的傳統180度C溫度開關被NTC取代

爐箱外殼105度C溫度開關,維持沒變

從微波爐底部鬆下四顆螺絲,準備拆離變頻控制板

好身材包緊緊,就怕會電到男人

變頻控制板與電磁爐板很雷同

110VAC經半波整流、電阻降壓、ZD限壓後, VCC 18VDC,VDD 5VDC供MCU

CN3接收來自面板的指令,經四顆PC817光耦與MCU通訊

IGBT G閘受MCU雙推晶體指揮

IGBT C腳驅動升壓變壓器,磁控管開始工作

以為這是結露偵測,阻抗240KR 應該是關機後漏放殘餘高壓用

磁控管阻抗0.44R,與常態0.7R有差一點點說

IGBT G閘的火力控制電壓是判定故障源的分界

高壓怕怕說~ 阿彌陀佛!
還是使用雷射溫度槍觀察運作,安全一點說~

网友A:
請問與傳統是比較是否有較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與傳統是比較是否有較省電?

電功率與微波功率比值
好像差不多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功率與微波功率比值
好像差不多說~

P大:
謝謝您拆解測試,是否加熱電器變頻省電效果有限,增加操控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大:
謝謝您拆解測試,是否加熱電器變頻省電效果有限,增加操控而已

傳統微波爐使用上,只有微波加熱(全功率),溫度到時便不加熱,只能用溫度控制微波,變頻的話,就跟電磁爐一樣,可以控制火力大小(微波功率大小),自己可以選擇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傳統微波爐使用上,只有微波加熱(全功率),溫度到時便不加熱,只能用溫度控制微波,變頻的話,就跟電磁爐 ...

請問所謂變頻是不是LC串聯諧振,利用改變諧振頻率去控制電流的大小?

网友:
應該是說改變升壓變壓器的工作條件,進而改變輸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