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2MPH輸入無訊號

楼主(2014-05-10):
Panasonic TC-32MPH輸入無訊號
只有VGA是正常
其它輸入皆無訊

网友A:
無概念...請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概念...請送修

認同送修

网友:
此篇違反板規將回收!!

請詳閱板規,補足資料!!

网友:
幫大大補圖~
出廠標貼:
使用電源:
VGA有顯示:
內部構造:
看了~一個頭兩個大!

网友B:
58 分內就可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 分內就可完修...

這診狀還沒遇過~
可以給我58天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診狀還沒遇過~
可以給我58天嗎?

三太子加持...您應該 30分內就搞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診狀還沒遇過~
可以給我58天嗎?

是宏碁的快修口號 58 分完修!

沒材料沒工具、沒概念,給我58天還是只有面壁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加持...您應該 30分內就搞定啦!!....

呵呵!您都不知道,三太子醉得時間多,省的時候少
都馬要自求多福~
58天! 是要等殺肉機來拼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宏碁的快修口號 58 分完修!

沒材料沒工具、沒概念,給我58天還是只有面壁去...... ...

版主是善人
59天,三太子就殺肉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您都不知道,三太子醉得時間多,省的時候少
都馬要自求多福~
58天! 是要等殺肉機來拼說~

樓上 P大不是有講答案了嗎??  主板故障ㄚ...

這台大部分都是 LDO不良所造成的結果...777看過吧!!

拆換三太子說: 30分就夠啦!...換太久會耽誤喝酒時間...

网友C:
三太子包山包海,沒一樣專精,都馬唬爛多
這台SH4242自動關機,CUP 15秒切斷PSON 5V,躺了好久~好久n_080|
都打算改公板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包山包海,沒一樣專精,都馬唬爛多
這台SH4242自動關機,CUP 15秒切斷PSON 5V,躺了好久~好久n_08 ...

重開新版吧!
版內很多高手知道...不會太難の問題...
換公版..電源板沒解決,狀況應該會一樣..利潤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