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 V59S 公板電壓求問 (Kolin KLT-4251)

楼主(2014-05-10):
型號:Kolin KLT-4251

最近撿了這台(超~~級~~重~~ )

測試後應該是AD掛點 (應該XD)

之前跟學姐拿了V59S公板,到現在還沒拿來改過

想說就來改這台,改好後自用

↓ 這台電視的電源板

↓ 型號 FSP271-4F01

查了一下電壓之後,如下

咖啡色的線是18.6V(這是什麼的電壓?)

而且在這塊電源板上也沒找到12V

想問的是這個18.6V 該接在公板哪邊比較好?

以下是從V59S說明書節取下來的圖

↓ 雖然這邊標24V,我想應該也不是用在給高壓板的

↓ 背光部粉跟V59一樣,只接ON/OFF和ADJ

麻煩各位前輩們指導一下了~謝謝!!

网友A:
降壓成12V接公板上的CN2第10腳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壓成12V接公板上的CN2第10腳12V

謝謝回覆

前輩是指用18.6V降壓為12V嗎?

可否指導一下如何降壓?(沒玩過降壓n_094|)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前輩是指用18.6V降壓為12V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73685997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00410691

网友B:
若如您圖二  FSP271-4F01   標示輸出電源有 5v  12v  24v  不需改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如您圖二  FSP271-4F01   標示輸出電源有 5v  12v  24v  不需改電源

謝謝回覆

圖3有標出電壓喔

這塊沒量到12V

圖1的右上方有兩排的排線,有24V是沒錯(雙擊式)

网友:
我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301309266,紅線接18V黑線接GND,黃線輸出12V 另一條黑線接公板GND

网友:
7812可以考慮!!   並2顆應該夠用了!!

网友C:
PSON要短接至5VSB才能開啟電源板5、12、24V
看圖三,不像是有短接
電源板拆下來,看看背面有沒標示腳位定義~

网友:
接了NG的主板造成電源板電壓怪怪,依popcorn建議,應該空板測試,棕色線線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ON要短接至5VSB才能開啟電源板5、12、24V
看圖三,不像是有短接
電源板拆下來,看看背面有沒標示腳位定義 ...

三太子前輩你好~

圖三的數據是有跟AD板相接時,開電視後的電壓

在發問前有先爬過文(雖然跟改板沒什麼相關)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74-1-1.html

文章裡也有提到這塊電源板有18V

也看過電源板背面了,沒標示腳位n_078|

白天再來空板測量看看

如果真的沒12V,就去買各位前輩所提供的降壓模組回來改

楼主:
進度報告

加上降壓模組

最後配置

完成 (手抖拍糊了)

花了一段時間在找按鍵的線路,但小嫩嫩的我還是看不懂,找不出來

所以只接了IR和指示燈......

按鍵什麼的就算了n_163|    遙控無敵!!

小插曲

改完後,看到畫面出現,以為就沒問題了

所以腳架、背蓋、喇叭之類的就裝上去,開機後才發現怎麼沒聲音

只好再拆一次.....檢查了一會

再""仔細""看了一下說明書後

才發現原來這個插座是供電給喇叭...

感謝告知使用降壓模組的各位前輩們n_1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加上降壓模組

那就給他供電呀
18V或許就可以驅動了
因為這塊我沒改過
............................
之前改的板子都直接輸出至喇叭即可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給他供電呀
18V或許就可以驅動了
因為這塊我沒改過

有啦~有從電源板24V那拉線過來

接上去後就有聲音了

改這V59S之前,只改過V59這片

V59也是直接輸出的說~

网友E:
使用降壓模組要注意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降壓模組要注意散熱。

買的這個散熱模組

賣家說是有加散熱片+自恢復保險絲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吧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