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東芝 32cv700s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4-05-10):
買了2年的電視  之前偶爾會開機畫面較慢出現
今天打開時  就再也無畫面了 開殼看背光會規則閃爍
想請問諸位版大  這是什麼故障問題? 煩請解惑 感謝

网友A:
有背光,無畫面,先確認電源板上輸出電壓是否正常,抱歉道行不夠,無法用看照片來幫您!

网友B:
覺得你應該補上電源板 主板 T--CON 圖片 這樣大大們比較好 幫你吧
抱歉我也是新手 所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無畫面,先確認電源板上輸出電壓是否正常,抱歉道行不夠,無法用看照片來幫您! ...

感謝你
道行是要經驗累積的n_151|
大家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覺得你應該補上電源板 主板 T--CON 圖片 這樣大大們比較好 幫你吧
抱歉我也是新手 所以也不懂 ...

照片奉上  煩請諸位版大不吝賜教(已經想到快腦袋冒煙.....)

网友:
PO上你的測試數據吧!!

開機時與未開機時各接口電壓的數據!!

不然怎知你的問題在哪個區塊????

電源沒搞定,說其他的都是多餘的!!

  沒電  或是供電不正常  電子零件是不會正常工作的!!

楼主:
今天去吊掛完外牆  回家要繼續搞它時
它好了.......
這還是要把問題找出來 不然那天又掛給我看
至於電源板輸出5.12.24v 都正常
昨晚要睡前 有把電源拔除 電源板上的電容之類零件的用手"動"了一下
現在要把板拆下 檢查是否有脫焊狀況

网友:
依目前狀況,可能是高壓板的問題吧

楼主:
果然沒猜錯 今天看到一半 它又跳掉
進入規律閃爍
24 12 5V等都有
就ON/OFF不正常輸出
正常時3.X多V
今天一測剩1.XV
輸出給高壓與訊號板都相同
小弟不才 請問諸位版大
這應該就是電源板有問題吧?
可否指點 是那裡故障呢?
感謝哦n_109|

网友C:
電容可以換換看~老化的電容有些也是看不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可以換換看~老化的電容有些也是看不來的~

感謝哦
目前也是拿電容表量測中n_09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哦
目前也是拿電容表量測中

電容表...的答案不一定 能信

网友:
電容測量...我感覺沒啥用!

因為那只能測容量判斷是否超過20%誤差,其他如
漏電流、ESR你都不知正常與否。最好是直接換了!!

你高壓板應該是小問題,因為它還能運作一段時間
,順便檢查一下焊點有無需要補焊的地方..

楼主:
電容大小顆全會換掉,還有eson0724大在別篇文章說過的,TL431兩顆一併要換,免得出現跟e大一樣的狀況n_015|

网友:
沒錯!!

431最好測量一下!!

他不是直接故障,是會漏電,所以造成電壓的不穩定!!

楼主:
感謝e大,到時買回會先比對,反正都拆下來修,該換的就先處理過

楼主:
趁著這幾天下大雨  沒辦法掛外牆當蜘蛛人工作
把買回的大小顆電容 外加2顆TL431一起換掉
解下過程中遇上比較有問題的電容
470u上到529
新買台製  買不到日製n_080|
100u剩這樣
新品日製比對
雖然都在10%容許誤差  不過既然都請下來
全部換新的就對了 連450V-150u那顆大的一併換掉
TL431沒拍下測量...因為拆下過程太暴力 斷腳......
而且在剪去金屬腳過程中 還手殘把一顆t04電晶剪破n_106|
還好在舊主機板上找顆w04換上:on_136|
我有電視看了!!!!
感謝版上諸先輩的資料 可以讓小弟查詢:on_109|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辛苦是有代價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給您鼓掌拍拍手

网友:
給您鼓掌拍拍手 恭喜完修 辛苦有代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