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買你不玩玩膩的Wii原版遊戲片(以解決)

楼主(2014-05-10):
前幾天買了一台二手wii遊戲機給小孩玩.沒改機..因為小孩會玩的沒幾種遊戲.沒想過要改機
想找找網路二手遊戲片..玩玩就好..謝謝

网友A:
題外話,如果徵不到,可以軟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如果徵不到,可以軟改

不好意思!!~~路過請教一下!!...

請問windata版主...軟改的話....有沒有分哪種規格(美規..日規)的差別??

老灰狼的....軟改SD卡....幾個月前剛剛掛了....一時又找不到"備份"的資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路過請教一下!!...

請問windata版主...軟改的話....有沒有分哪種規格(美規..日規)的差別??

只有大概分一下

美歐規 / 日規
這樣

請笑納
http://www.disc101.cc/WIIDISC101-2.html
http://kissjojo99.com/archives/21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大概分一下

美歐規 / 日規

windata版主您好:

老灰狼小兒子的wii遊戲機.....RVL-001(JPN)....我也搞不懂是美歐規 / 日規???

多年前拿去給人家軟改(400元)....改機以後.....美歐規 / 日規的遊戲都可以玩

老灰狼是電腦白癡...只會打字....不會看程式(下載)修改......

我只大概知道故障情形是....找不到USB硬碟....USB LOADER gx   故障.....

感謝您提供這兩個網址.....我叫兒子去試看看.......

真的不行的話.....再來請教版主!!!....先謝謝啦!!!

网友:
1.要先知道機器是日版、韓版、歐版、美版還有軟體版本,再去google"wii 軟改"就有答案。
2.外接硬碟的USB是否有更換連接埠嗎,舊軟體連接埠有限制在其中一個,新版的軟體則無限制。
3.機器有插SD記憶卡嗎?
4.外接硬碟是否故障?
5.外接硬碟的分割方式與磁碟格式與遊戲檔案格式是否正常?
6.WII主機是否有執行線上更新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如果徵不到,可以軟改

請問一下..談到改機.若真的軟改後..遊戲是去買哪些1片80元的片嗎?
我有搜尋過有關改機的資訊..也看到有在賣硬碟選遊戲-要價3800元---這......
有看哪賣80元一片的遊戲目錄...會玩的真的不多(遊戲對白日文.英文.有看沒有懂)...瑪莉兄弟為主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data版主您好:

老灰狼小兒子的wii遊戲機.....RVL-001(JPN)....我也搞不懂是美歐規 / 日規???

有可能是主機更新後,導致軟改失敗,如果是這樣子,就較麻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談到改機.若真的軟改後..遊戲是去買哪些1片80元的片嗎?
我有搜尋過有關改機的資訊..也看到有在 ...

軟體後,大多用外接硬碟玩遊戲了,wii的光碟機很挑片,
至於遊戲來源可能要自己想辦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談到改機.若真的軟改後..遊戲是去買哪些1片80元的片嗎?
我有搜尋過有關改機的資訊..也看到有在 ...

軟改後,你可以把 game iso 放在外接硬碟,或者是自己燒錄片子

賣硬碟選遊戲,這個就是一般人不會下載,不想去學下載,不想去學如何使用,的最佳選擇
畢竟賣場是賣服務的

雷曼兔也不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機更新後,導致軟改失敗,如果是這樣子,就較麻煩了....

yoyomay大:

主機沒有更新.....是太久沒玩....USB LOADER gx 的程式故障....圖片沒有出現....

目前是.....3.2U的版本

老灰狼.....久久玩一次....不太敢更新....怕改錯了....整台不能玩

楼主:
我的機是4.3J 25週年紅色機..今天照著網路教學..成功改機完成
接下來應該是.找遊戲檔了..
有試著把一片遊戲光碟.倒裝至.USB外接硬碟.正常可以玩.
所以應該不需要找原版遊戲片了..可以省下不少費用...
感謝版主大..提醒改機訊息...謝謝

网友D:
遊戲檔...在下有300G....好久沒開機了說.

网友:
剛剛看到這篇才想到.....
我也有一台Wii耶!真的忘了它的存在了...X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oyomay大:

主機沒有更新.....是太久沒玩....USB LOADER gx 的程式故障....圖片沒有出現....

arthur0518大,會不會是sd卡裡面的檔案或路徑有問題,或變動到?

或者再軟改一次,windata大貼的教學很詳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遊戲檔...在下有300G....好久沒開機了說.

大大你好..小弟正在找遊戲檔..可否..便宜賣我
網路現在好像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正在找遊戲檔..可否..便宜賣我
網路現在好像不好找..

遊戲都是下載來的,沒本生意無法賣.
您要的話,想好辦法,給您拷貝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rthur0518大,會不會是sd卡裡面的檔案或路徑有問題,或變動到?

或者再軟改一次,windata大貼的教學很 ...

yoyomay大:

好像是sd卡裡面的檔案或路徑有問題!!!...

Coverflow...這個可以顯示圖片....但是不完全(有些圖片沒有顯示出來...不能玩)

usbloader_gx.....這個可以執行.....但是完全沒有圖片(不能玩)

檔案大小是2.92MB.....目前從網路抓到的都是2.2版或3.0版(4.6MB)....不能執行.....(我就只懂這些)

請教一下...以我有限的認知..目前主機是3.2U版本.....能直接改為4.3J版的嗎???....
(我是聽說版本只能升級....不能降級....若改成4.3J版(不能玩的話).....還能改回3.2U版本的嗎???)

楼主:
你的問題也許是跟以下這說明一樣喔...
USB loader GX 更新後會出現黑屏現象。最穩定功能最強大最新 Configurable USB Loader 支持sd卡多分區,含ehcmodule.elf模塊,提升遊戲兼容性。可設置 Configurable USB Loader 是一個玩Wii移動存儲上遊戲的工具,可設置 Configurable USB Loader可以根據設置文件實現定製各種功能,一款wii上不錯的基於Waninkoko的 SD/USb loader開發的程序

我目前正在研究 Configurable USB Loader  爬了很多文章.努力學習中

网友:
Wii  usb loader

1.Configurable USB Loader v70正式版+MOD r75中文版發布(2014.5.7)
2.Wiiflow v4.2 r440+MOD r1049版繁體中文發布(2013.11.23更新)
3.USB Loader GX v3.0 R1218繁簡中文版發布(2013.10.2更新)

這3種usb loader 可以同時安裝在同一個sd卡或外接硬碟,修改相關設定後可以共用封面、光碟圖示。

Wii i硬碟管理程式
1. WBFS Manager 3.0.1(多國語言,Wii硬碟管理程式)
2. Wii Backup Manager v0.4.5-build78(Wii遊戲轉檔程式_繁中及封面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yomay大:

好像是sd卡裡面的檔案或路徑有問題!!!...

這是我今天逛網頁時看到的一段內容..剛好是你的問題說.

6. System menu 要不要升級全看個人自己的決定,4.3 的效率並沒有和
    其他版本有什麼不同 ,尤其如果只是用硬碟+USB Loader來玩遊戲,
    用那個版本的韌體都沒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我今天逛網頁時看到的一段內容..剛好是你的問題說.

6. System menu 要不要升級全看個人自己的決定, ...

lyyautos大您好:

我的sd卡裡面的檔案...USB loader GX執行後...畫面有出現(變成當機)....

原本的圖案...都沒有出現...所以不能玩....

所以我是認為只有這個程式故障了!!!....

用Coverflow....還是可以玩....只是找圖片比較麻煩(要一個一個找)

不像usbloader_gx...可以一次顯示很多圖示.....

目前網路上..找不到舊版的usbloader_gx程式....我是不太想升級(怕掛了...改不回來)

我也是用硬碟...灌了一百多個遊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yyautos大您好:

我的sd卡裡面的檔案...USB loader GX執行後...畫面有出現(變成當機)....

大哥你好..
其實你不用去管.更新的問題..跟更新是沒關系的..我比喻一個情況看你能不能了解
假如你的電腦系統.是XP系統..在你用火狐瀏覽器上網.覺得有問題時..你可以改用.Google瀏覽器上網
卻很正常...你應該不需要因為火狐瀏覽器.而去更新系統改為WIN 7 ..相同意思下跟是不是要更新
到4.3版是沒關係的...你應該要先到USB loader GX 介面下..有一個設定路徑的地方.將路徑改回來.就行了
..還有在我所認知下..你的主機3.2U 是美版...4.3J是日版..好像是不能這樣升.

网友B:
lyyautos大大您好:

如何到.....USB loader GX 介面下???....

至於升不升級....我倒是無所謂....會玩的...也只有那幾款!!!

楼主:
看你對檔案能不能了解...你把SD卡放到電腦去讀..看一下裡面的檔案.裡面應該有像這些資料夾
打開apps資料夾裡面有
打開UsbLoader_GX資料夾應該有
選GXGlobal.cfg這個檔.按滑鼠右鍵.編輯---必須用office的WORD編輯..不能用筆記本編輯喔..
..

你看一下裡面應該要如下所示

# USB Loader GX R1180 - Main settings file
# Note: This file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godmode = 1
videomode = 1
videopatch = 0
language = 10
ocarina = 0
hddinfo = 1
sinfo = 1
rumble = 1
volume = 80
sfxvolume = 80
gamesoundvolume = 80
tooltips = 1
RememberUnlock = 1
password =
GameSort = 1
cios = 249
keyset = 0
xflip = 0
gridRows = 3
quickboot = 0
wsprompt = 0
parentalcontrol = 4
covers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images/3d/
covers2d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images/2D/
coversFull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images/full/
theme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
theme = usb1:/apps/UsbLoader_GX/theme/LegoLordOfTheRing.them
disc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images/disc/
language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language/tchinese.lang
languagefiles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language/
TxtCheatcodespath = usb1:/txtcodes/
titlestxt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
gamesound = 1
dolpath = sd:/
ogg_path =
wiilight = 1
gameDisplay = 0
update_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
homebrewapps_path = usb1:/apps/
BNRCachePath = usb1:/apps/usbloader_gx/cache_bnr/
Cheatcodespath = usb1:/codes/
BcaCodepath = sd:/bca/
WipCodepath = sd:/
WDMpath = sd:/wdm/
titlesOverride = 1
ForceDiscTitles = 0
這些只是部分...........下面還很長你注意看 上方有些有= usb1:/ 的地方是不是有不一樣
如果是 =SD:/   你必須把  sd  改成  usb1
你可以先複製此檔 到其他地方 ..在編輯  以免改錯後沒有原檔可救
你先弄看看  行不行 ...後續我們再繼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yyautos大大您好:

如何到.....USB loader GX 介面下???....

大大..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在學習自己手上的wii..算是有些頭緒..
根據你的問題我想..你前面有提到.原SD卡掛了...你是讓商家花400元改機.
這樣的話.我想你原SD卡應該是有把.3種usb loader 程式 弄成共用圖片.跟路徑
1.Configurable USB Loader
2.Wiiflow v4.2 r440+MOD
3.USB Loader GX v3.0
如此.應該是要再去把你現在的SD卡.弄成原SD卡一樣.才行了
怎麼弄我也不會..可能要再拿去給原商家..幫你做好了..不然就稱這機會..自己研究研究
也許我說的不一定對....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這幾天我還是不斷的在學習自己手上的wii..算是有些頭緒..
根據你的問題我想..你前面有提到.原SD卡 ...

lyyautos大大您好:

剛剛查了一下....這張SD卡...是2006年改的.....

原本都以為有備份好幾份....結果找到的都是...遊戲備份轉檔(iso)的程式!!!....

下圖是SD卡的內容.....好像很舊了....跟您描訴的都不太一樣....

我之所以認為是USB Loader GX的程式壞了....

是因為把Coverflow內的boot.dot貼到USB Loader GX內...是可以用的

好像是USB Loader GX內的boot.dot.....這個檔案壞了

目前網路上抓到的版本都是41xx.kb(2.2版)或47xxkb(3.0版)的

找不到2996kb的版本(不知是哪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yyautos大大您好:

剛剛查了一下....這張SD卡...是2006年改的.....

大大.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拿另一張SD卡..然後只放網路下載的 USBLoaderGXV3.0
他的情況也會是一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拿另一張SD卡..然後只放網路下載的 USBLoaderGXV3.0
他的情況也會是一樣嗎... ...

大大...您的意思是...

只放...USBLoaderGXV3.0

還是將原有的USBLoaderGX.......更改成USBLoaderGXV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的意思是...

只放...USBLoaderGXV3.0

就是..拿一張全新空的SD卡..卡上只放 USBLoaderGXV3.0 去試試看.會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拿一張全新空的SD卡..卡上只放 USBLoaderGXV3.0 去試試看.會如何

lyyautos大大您好:

只放 USBLoaderGXV3.0 ......結果如下.......

執行後....出現的畫面....好像找不到圖片的路徑???

選定"返回"....出現的畫面......
有些圖示...只出現一個"?"(大問號)(找不到圖片???)

5秒內選定遊戲....就可玩.....不然會"當機"....出現"黑底白字"

看來有可能是設定"路徑"的問題.....要再研究看看!!!

不好意思捏!!!...老灰狼....什麼都不懂!!!....麻煩大大很多捏!!!.....

楼主:
大大..我以我知道的..說些資訊..我的Wii畫面是如下幾張圖 分別先把為 1 . 2  .3 .4 做說明 .因為我比較不會排版...

1.圖就是跟你說的一樣.沒圖片.就一個大問號..因為我的USBLoaderGXV3.0 是裝在硬碟.沒有把圖檔放到硬碟的images資料夾裡面
  所以就是大問號
2圖中--手指的位置..是我的USBLoaderGXV3.0  裝在硬碟.路徑也設在硬碟 ..我是從這邊進USBLoaderGXV3.0 玩遊戲
3圖.就是用SD卡啟動後進入4圖裡面的USBLoaderGXV3.0  ------路徑是在SD卡
如果你是後來的SD卡裝USBLoaderGXV3.0   應該就要用 第3圖的方式進入USBLoaderGXV3.0
也許你的圖檔.是放在硬碟..而不是放在SD卡 所以還是要去改路徑..或者從硬碟.把圖片檔copy到SD卡
你有沒有進過...在USBLoaderGXV3.0  畫面上..左下角的2個齒輪..這裡可以改路徑.
先這樣說明...看看你是否有這些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以我知道的..說些資訊..我的Wii畫面是如下幾張圖 分別先把為 1 . 2  .3 .4 做說明 .因為我比較不會 ...

lyyautos大:

1.我用coverflow執行遊戲....大都正常...只差...畫面不好找(要一張一張找)....

2.我都是用SD卡啟動後進入(如您的圖2)....USBLoaderGX

3.圖檔有放到SD卡的images資料夾裡面

4.在USBLoaderGX  畫面上..左下角的2個齒輪....太久沒試過了....
這兩天找時間...試著看看...能不能改路徑....
不行的話...再來向您請教!!!...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