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單向沈水馬達引出的四條線

楼主(2014-05-10):
關於沈水馬達引出四條線(電纜4心)

一直想不透這四條線的接法

正常單相110/220的結線應該引出六條

但是這台抽水馬達只有四條線出來

會不會內部
1跟2拉出來

3.5一組拉出來

4.6一組拉出來

我看師傅這四條線路其中只有兩條接到220V的電源

其中兩條是接再一起的(應該3.5那一組再接上2)

如果照這樣已經把內部其中接好是不是只能變成正轉(單一轉向)

只能接成110/220的線圈??但是只能正轉(內部已經接好)

网友:
沉水馬達應該都是抽水起來,所以應該都是正轉設計
因為沒必要做反轉
所以只有分110v/220v的接法,而不能做正反轉

网友:
我的猜測:兩條接電源,兩條接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嗎?

是大台用在魚塭的沈水馬達110/220(水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台用在魚塭的沈水馬達110/220(水龜)

陸上型與沉水型原理大同小異
號碼或色線接法以廠商提供為主

下圖新品安裝後

下圖新舊品比較

廠商提供接線圖

下圖新品,實體接法,建議線路使用較高電壓規格要求,相對負載線路通過電流較小。

新品相關規格
所以220V 是接電源2/3至於1/4空接,110V是接電源1+3並聯/2+3並聯
失蹤的二條接電容在沉水馬達機體內,因新品且內有絕緣油保護密封,拆除不合乎保固條款。
舊品沉水馬達雖不同牌原理相同,因電容爆漿溶解無法啟動,葉輪也受損,維修不符穩定需整個換新,維修後可做臨時輔助抽水或排水。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