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天龍UDRA-F05右邊喇叭時有時冇聲![巳解決]

楼主(2014-05-10):
上網睇過通常都係VOLUME制或者RELAY有問題機會大!
所以拆開清理一下,清理完裝回時發覺顯示排線藍膠片掉了出來,
排線還灣了.....一頭汗
來回幾次終於成功插回
正常顯示了,
但時有時沒聲還可知解決了沒,
要換制就不會了,請教中有冇其他可能性呢!

[版務編輯] SIMON1016 :  本篇已於7#解決 , 加註[巳解決],移到[維修實例區]

网友A:
您可以試試看在放音的同時轉動VOLUME;如果右聲道的異常狀況會隨VOLUME轉動而變化(有沙沙聲一類),那應該就是控制VOLUME的VR出問題
下圖,要先把紅圈處的電路板給拆起來,VOLUME VR就在那裡面(綠圈處是VOLUME遙控控制馬達,VR是和馬達連在一起的,要拆板子才能看到)
拿接點復活劑往VOLUME VR的縫隙裡面噴(要用電子專用接點復活劑,千萬不能用WD-40,WD-40有腐蝕性,久了會把VR內的碳膜給吃掉),之後轉個幾下讓復活劑均勻在內部散佈達成清理作用後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我只能說這方法有七成成功機率,如果不行,就只有換VOLUME V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試試看在放音的同時轉動VOLUME;如果右聲道的異常狀況會隨VOLUME轉動而變化(有沙沙聲一類),那應該就是 ...

感謝教學,會嘗試

网友:
如再不行,BALANCE VR也是一個不錯選擇

网友B:
看到照片中的繼電器蓋子脫出,看起來好像是喇叭保護的繼電器?如果是的話會否繼電器觸點氧化而造成無法可靠接觸,才出現的聲音時有時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照片中的繼電器蓋子脫出,看起來好像是喇叭保護的繼電器?如果是的話會否繼電器觸點氧化而造成無法可靠 ...

繼電器蓋子脫出...是我拆下用電子專用接點復活劑噴

楼主:
RE: 天龍UDRA-F05右邊喇叭時有時冇聲!巳解決!

清洗過後都係沒好轉
經過思考同上網搵解決方法
大多都係RELAY接觸點不良,
所以都係要打磨一下,
而家試左2日都沒問題

网友:
RELAY接觸點不良,一般都直接換新的
不然還有可能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