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ENTAX A30 鏡頭縮不回去

楼主(2014-05-11):
爸媽帶去里民旅行,拜託里民幫忙拍合照,結果被里民拍完後掉到地上,鏡頭就縮不回去了...
開機畫面會出來一下,隨機就關機了...
小弟判斷其他元件應該是好了,只是CCD伸縮鏡頭移位,只要拆下來重組應該可以修好...
小弟之前有自行更換過CASIO的鏡頭排線,參考對岸神人拆解...
但是這台PENTAX A30似乎找不到拆解方法,小弟有拆下外殼,並解下看得到的螺絲,還是拆不下這CDD伸縮鏡頭...
特地上來求助各位神人,有沒有好方法???謝謝大家~~~

网友:
這台是墬落的PENTAX,沒記錄型號

齒輪盒內的塑膠齒輪銷斷落

工具夠的話,可以用同徑銷子,貫穿替代

网友:
能拆到這等地步~~給你個讚~~

网友A:
先把LCD拆下後把底下的固定鐵片拿起來就可以看到CCD不過要拆鏡頭有時必須兩面機殼都要拆
不過你先從前面看鏡頭檢查是否有歪掉~如果有歪掉就比較麻煩而且不一定可以修好
你先把外殼拆解後PO上照片來這樣才有辦法跟你說要怎麼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LCD拆下後把底下的固定鐵片拿起來就可以看到CCD不過要拆鏡頭有時必須兩面機殼都要拆
不過你先從前面看 ...

好~過幾天較不忙時,我再試試!!!感恩!!!

网友:
這種消費機常壞鏡頭,只要碰撞幾乎就完蛋囉!cannon我看過很多台無解,因零件斷囉!

楼主:
今天又拆了2個半小時
但感覺差一點點就可以把CCD拆下來...但是我好像進行不下去了
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了2個半小時
但感覺差一點點就可以把CCD拆下來...但是我好像進行不下去了
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 ...

這邊能不能拍一張正面再近一點的圖因為要看螺絲鎖在哪~CCD應該就在那塊鐵片下必須把鐵片拆掉再拆CCD
而且之前拆修兩三台鏡頭前後兩面一般都會有螺絲固定~

楼主:
對CCD就在那鐵片下面,我已經拆下來了...
但是我的問題是鏡頭縮不回去,我猜想CCD應該可以不用拆...前面的三個套筒是否應該從正面拆...
因為我怕放太久會裝不回去,所以我又把它裝回去了!!!所以暫時沒辦法拍照...要再找個時間來大拆...
你有在幫人修嗎?這台還值得修嗎?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CCD就在那鐵片下面,我已經拆下來了...
但是我的問題是鏡頭縮不回去,我猜想CCD應該可以不用拆...前面的三 ...

鏡頭一定要把CCD拆下來才能夠拆解~從正面是沒辦法拆~
因為鏡頭這東西很難說因為如果滑軌傷到就會不順暢
所以就算修了裝回去也不保證一定好~像上次幫同事修公司的公用DC結果因為摔得太嚴重
裝回去一整個不順(馬達推不出來)所以就幫他找台便宜同規格的來代用
一般這種便宜的DC~只能夠碰運氣拆解裝回去看看~
因為換個鏡頭大概可以買2/3台新的....

楼主:
謝謝!!!我會再努力看看~~~再拆拆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會再努力看看~~~再拆拆拆...

如果還是拆不行再寄給我我再幫你試試

楼主:
今天吃飽飯後,睡了個午覺...準備來和這台相機大作戰了
前前後後搞了4個半小時...
拆裝鏡頭三次...裝好後開機轉沒幾下又卡...
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又拆了第四次...把伸縮套頭來來回回轉了好幾次...
正要裝回時,發現喇叭的電線及液晶螢幕的電線都斷了,都是斷在焊接點...只好又拿出銲槍焊接...
裝回去,總算可以了...但是因為第二個套筒有裂傷,所以有時會卡卡...但是壓一下又OK了
勉強可以使用,鏡頭伸出來和縮回去感覺沒有以前順暢,有點慢...但已經很高興了...
謝謝 et1109 的鼓勵,讓小弟我又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謝謝~~~
過程十分艱辛,只拍了幾張照片...

這是CCD成像背板

這兩張都是套筒內部

終於縮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吃飽飯後,睡了個午覺...準備來和這台相機大作戰了
前前後後搞了4個半小時...
拆裝鏡頭三次...裝好後開 ...

裂傷(應該算是刮傷)可以用水砂紙稍微磨除或是用刀片刮一刮讓它平整一點應該就不會卡卡的~
我之前曾經用過快乾修補刮傷然後再整平結果使用起來就很順暢了~

楼主:
等下次卡住了~~~再來磨!!!
還有就是我好像摸到透鏡似的,好像拍起來有點小霧霧的感覺...可能是夜照的關係吧!
明天早上再來拍戶外看看~~~

楼主:
白天OK,應該是完修了...
但發生兩次鏡頭最後一點點縮不回去,用手壓一下就OK了~~~
已經很高興了!!!

网友B:
如對這機種這麼有感情,可以留意網路上的同款零件機,低價買來拆零件應該可以修復,當然你也會多好多備料,我就是這樣東西才會放到房間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對這機種這麼有感情,可以留意網路上的同款零件機,低價買來拆零件應該可以修復,當然你也會多好多備料, ...

這就是喜歡東搞西搞的後遺症阿...我還以為只有我會這樣

网友:
其實拆修不一定要花很多錢,你將網上買來的零件機,拿出你要的插銷,再組回去拍掉(要註明齒輪有短缺),搞不好整個花下來不用100元。

网友:
有拆過經驗~~下次您就可以真正修護這台相機了

楼主:
我的房間也一堆家人認為的垃圾...但是確是維修的零件來源~~~
看來去做資源回收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