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MT276 畫面 閃動

楼主(2014-05-11):
請問版上先進,家裡有一台asus mt276 ,當連接電腦時,僅能顯示幾秒後,就會畫面閃動,拆開機板後,並無電容爆漿或ic 破損,但位置Q808,Q809 的IC 背面有點燒烤痕跡,目前尚缺放大器具拍照以取得IC 名稱,不知是否有版上先進能在我提供照片前,給小弟一點意見,謝謝

IC 上有標示:
DA9214

原來是家裡的IE 出問題,才會看不到"圖片"的選項,謝謝版主再次提醒,感恩~

网友:
不好意思~~板規規定要上傳照片的~你可以用手機拍~使用近照模式拍就可以了~照片以800*600上傳即可

楼主:
抱歉,esoa999999 大,我試著要加圖片,但是無法加上附件,很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esoa999999 大,我試著要加圖片,但是無法加上附件,很抱歉....

請你先看看板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