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4N68T-M不開機

楼主(2014-05-11):
小弟先祝大家佳節愉快
這片小弟的妹妹處理會計用主機本來是不開機上個月我幫他換掉io後正常使用

昨天又掛了,現象是開電風扇轉一下停,主機板電源燈有亮,在開都無反應,怕海綿影響所以清理的一下
電話中跟我講我還以為電源供應器壞了

用除錯卡試了一下3.3v閃一下消失,我按圖中量了一下3.3v的只有1.02-1.03v在往上量電阻也是
因為io我之前才換掉,橋也正常,只能慢慢排除了

在往上拉到io下方,烙鐵加焊一下開機了-.-

做夢會夢的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技術本位~恭喜完修

网友A:
應該說是運氣好還是..........
一般3.3v 被拉低都很有可能判橋掛,尤其您這又是 nv單橋~~建議那個822排阻還是換掉,江湖上傳言 asus 822排阻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說是運氣好還是..........
一般3.3v 被拉低都很有可能判橋掛,尤其您這又是 nv單橋~~建議那個822排阻還 ...

我是確定橋沒問題才往上拉的
我先加焊確定可以開機後有把822換了

网友:
恭喜完修,板上修主機板的大大越來越多了 !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