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電容器的種類/差異/應用

楼主(2014-05-11):
這是一般大家可能碰到,但較陌生的元件,其元件特性說明請參考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i5WTntirY
其種類分為Start capacitor 及 Run capacitor,在電路上其功用為何?容量範圍為何?電容值如何標示?等等內容.

网友A:
電容真多種特性很不容易判定說~還好CIKO老師引進晶體測試儀

三太子今天犯錯,晶體測試儀測量電風扇的AC插頭,忘了先短路放電
晶體測試儀無法開啟了 ,事後証實:溫保斷路,AC插頭上殘存有啟動電容的電壓
請問CIKO老師,是CUP掛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真多種特性很不容易判定說~還好CIKO老師引進晶體測試儀

三太子今天犯錯,晶體測試儀測量電風扇的AC插 ...

沒放電就直接燒毀主芯片,是有極高的機率,請先寄來給我檢查並更換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放電就直接燒毀主芯片,是有極高的機率,請先寄來給我檢查並更換芯片吧. ...

郵局寄出,麻煩老師了!
留言寫在盒口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容真多種特性很不容易判定說~還好CIKO老師引進晶體測試儀

三太子今天犯錯,晶體測試儀測量電風扇的AC插 ...

爆米花大大要趕快把晶體測試儀修改成舅舅林大大的Relay放電保護版本啦...

拖下去... 小心吃飯工具再來一次罷工要求調薪,
再拖下去不改... 可能直接演出暴動然後燒機冒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大大要趕快把晶體測試儀修改成舅舅林大大的Relay放電保護版本啦...

拖下去... 小心吃飯工具再來一 ...

這台晶體測試儀...已經讓爆米花赚飽飽了......

爆米花準備升級....去買DCA75 簡易型半導體分析儀

[電子儀表] [開箱文] DCA75 簡易型半導體分析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大大要趕快把晶體測試儀修改成舅舅林大大的Relay放電保護版本啦...

拖下去... 小心吃飯工具再來一 ...

感謝優閒兄來指點~
舅舅林有讀書又用功,寫埋控三太子都看不懂說
老師說: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這台晶體測試器能恢復功能就阿彌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晶體測試儀...已經讓爆米花赚飽飽了......

爆米花準備升級....去買DCA75 簡易型半導體分析儀

賺飽飽,呵呵! 都日不敷出說~
DCA75 只能比照信幻想囉!

网友:
就上2顆 relay~一顆 78L05 一顆 電晶體再加一顆電阻就好~
保證不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