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修筆電 Acer Gateway K90 開機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4-05-11):
症頭:開機,很快就關機了

※開機鍵按下,大部份開到要進作業系統時(windows 的 logo)就斷電了
※開機,用外接光碟機/外接隨身碟,開 linux / xpe 都很容易在載入時斷電(大量負載)
※偶然正常進作業系統,在開軟體/影片時,容易自動關機(斷電)

對策

※風扇在開機時有轉一下,就沒轉了,有外加10吋電風扇和散熱底座加強,無效

開機進作業系統,用軟體抓溫度 GPU 5X / 其它 4X,不像是會熱當的溫度
即使會熱當,應該也可以有一瞬間看到溫度開始飆昇才是,沒有,無預警死機

可能是無理的要求
請幫忙隔空抓藥,這傢伙值不值得修

网友A:
會不會是BIOS的溫度檢查設定
先Load Default Setting
然後再看看cpu大概幾度會shutdown..設高一點看看..

网友B:
硬碟查一下,壞軌嚴重,也會導致關機喔!!

系統偵測硬體錯誤,會有這種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碟查一下,壞軌嚴重,也會導致關機喔!!

系統偵測硬體錯誤,會有這種狀況!! ...

拔掉硬碟,狀況照常

這台有兩條記憶體,交叉測試4種組合,狀況照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BIOS的溫度檢查設定
先Load Default Setting
然後再看看cpu大概幾度會shutdown..設高一點看看.. ...

BIOS夠陽春,沒溫度可看,更沒溫度可設定

我加強散熱了(灌冷風)
一開始以前這樣就好了,但其實不然,只是剛好開機很順利
沒多久又發作啦~(在作業系統裡面gg)
放置play,經過一晚再開,狀況依舊

网友:
你散熱鰭片有清過嗎????

風扇會轉不代表有散熱喔!!

网友:
機板我有修過熱當的..是電容問題...給樓主參考一下~

网友C:
我覺得是cpu在拉速度的時後掛掉的,看看 BIOS 能不能把 EIST 關掉試試~如果關掉正常的話~應該有可能是某些大大提的 PWM 電容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是cpu在拉速度的時後掛掉的,看看 BIOS 能不能把 EIST 關掉試試~如果關掉正常的話~應該有可能是某些 ...

應該說,你的DOS應該都正常吧~
windows 跑到 logo 時,那時系統會跑 ACPI mode enable~然後這時的 native EIST function 是由 OS來切換~
把系統設成低速並關掉  EIST 功能有可能在低速時正常工作的很好~
linux的話,有可能都掛在一個時間點之後~也很像跟 EIST有關~

反正不穩,我的習慣都是把 power management 關光光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說,你的DOS應該都正常吧~
windows 跑到 logo 時,那時系統會跑 ACPI mode enable~然後這時的 native ...

我覺得好像有誤會
提醒您,開機在 post 的時候就會關機了,在所有失敗的狀況裡,在這個時間點自動關機佔9成
開機在 bios 裡面也會關機
開機在 載入作業系統,會自動關機,在這個點,與成功載入系統相比,失敗 : 成功 約 9:1

EIST 不認識,待回開機來看看
power management 好像沒啥好選的,筆電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