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位顯微鏡開箱文~~讚(補3張圖片)加強版
火..

楼主(2014-05-11):
我等了好幾天~~終於到貨了~
開箱~
測試~軟體看看是否OK
似乎沒問題~再來換硬體測試
X1
X2
X4
X5
真的是不錯~~有2個紅色按鈕~一個是靜態拍攝鍵~一個是X1~X5放大鍵~中間有一個鋁色的旋鈕是調整50X-500X~整體看這件物品是不錯了~給大家參考參考~~
接續~~
以下有圖~~我認為應該夠高了~15-20公分~然後再用X1~X5自己去放大~這樣應該可以看看著螢幕焊點了~可以的話要製作一個放顯微鏡的固定架^^
結束~分解圖

网友A:
這種放大鏡很久以前就有會員發團購了,我記得當時也是短時間就累積好幾百支,當時這種放大鏡的缺點是必須跟拍攝物貼很近,才能放的很大的清楚,然而比較理想的是應該與被測物距離越遠越好,不知道幾年過後這種放大鏡是否有改善?

為什麼說要與被測物越遠越好?以前有看過這篇的會員應該知道︰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0-1-1.html

因為跟被測物貼的越近,那就只能"看",而無法一邊"看"一邊焊接了。
這種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與被測物聚焦的問題。
一般的顯微鏡與被測物調好聚焦後畫面很清楚,如果要焊接東西了,此時把烙鐵移到被測物上面,那麼聚焦就因改變距離而失焦,必須要重新調整才會清楚,焊接過程烙鐵會動來動去,這時聚焦又會因為聚焦物移動而失焦........,所以這種放大鏡就變成只能"看"而不能一邊看一邊工作。
是的!上面這種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不會有這種情形,我有了這種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後,比較精細的焊接,我都是眼睛看著螢幕,手就在鏡頭下就能焊接,讓眼力很差的我可以從事這種年輕人才做的來的工作。

或許現在幾百元的放大鏡就有這些功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放大鏡很久以前就有會員發團購了,我記得當時也是短時間就累積好幾百支,當時這種放大鏡的缺點是必須跟 ...

這個問題我也有想過~我會再去實驗看看能不能遠一點距離操作~可能的話也可以改改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我也有想過~我會再去實驗看看能不能遠一點距離操作~可能的話也可以改改看 ...

esoa999999大您好:

您就幫大家實驗看看.....看看能拉多遠.....

痞酷大都是...LKK...老花眼......這種設備.....應該有很多人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a999999大您好:

您就幫大家實驗看看.....看看能拉多遠.....

賀~~~我研究看看

网友C:
剛看了一下標題,嚇了一跳,以為什麼人那麼有錢,以前看過的資料,有50萬倍以上的放大倍數,才是所謂的電子顯微鏡,因為光學的無法放大到麼高的倍數,像我的單眼只能放大到600倍,現在的顯微鏡,只要跟電子相關的,許多人都習慣稱為電子顯微鏡,但是並非跟電子有關的就是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 - 電子顯微鏡的解析度(約0.2奈米)遠高於光學顯微鏡的解析度(約200奈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看了一下標題,嚇了一跳,以為什麼人那麼有錢,以前看過的資料,有50萬倍以上的放大倍數,才是所謂的電子顯微 ...

對不起一時失察~電子跟光學的差別~您解釋的有道理~2者有好大距離~上了一課~感謝

网友:
以前碰到這種要用眼力看板子 IC 編號的,我都直接把板子拿給別人看,眼睛真的沒以前好了,好在我不是專業 EE 的~不然真的需要大台的顯微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不起一時失察~電子跟光學的差別~您解釋的有道理~2者有好大距離~上了一課~感謝 ...

沒有關係啦.

要不要把標題內的字改為數位顯微鏡,就跟你買的英文標示相同意義?
(用在第一帖的最底下左邊的編輯做修改)

沒有玩過顯微鏡的常會搞不懂,這是正常的,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以前有買過天文望遠鏡,一般望遠鏡,還有單眼光學顯微鏡來玩,因為想要看更細的東西,而自己的卻看不到,所以才了解一下,各行各業都有專業的用語,只是電子顯微鏡已經是專有名詞,不能隨意用,否則有時弄錯了,人家會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也謝謝你分享你買的顯微鏡,我以前有在網路上看過類似的,可以放大到200倍,好像只賣199元,一直想買一支來玩都還沒買,不知你是買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關係啦.

要不要把標題內的字改為數位顯微鏡,就跟你買的英文標示相同意義?

您好~~這個商品是50X~500X~NT$600網址在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234114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這個商品是50X~500X~NT$600網址在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23411406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沒有關係啦.

要不要把標題內的字改為數位顯微鏡,就跟你買的英文標示相同意義?

scottwang大,如果您有光學顯微鏡的話,這種的還可以勉強模擬裝在目鏡的那種可拍照鏡頭
http://a-chien.blogspot.tw/2012/08/webcam.html
如上面網頁提到的玩法

但是缺點是,要固定要改裝,可能要拆掉前端透明蓋,才抓得到聚焦點,視野有點小,放大倍數不會算  XD

算是這東西的另一種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大,如果您有光學顯微鏡的話,這種的還可以勉強模擬裝在目鏡的那種可拍照鏡頭
http://a-chien.blo ...

很久以前,我把望遠鏡放在相機鏡頭前,然後拍攝遠方的景色,效果是不錯,不過因為是兩手拿的所以不好喬.

後來有想過用數位相機接在顯微鏡上,不過固定是個問題,所以也一直沒有弄,把數位攝影鏡頭接在顯微鏡上是有想過,但是手上的MC300 Webcam解析度不高,平常只偶而拿來玩一下而已.

改裝鏡頭方面,以前也有看過一些介紹,還有日本的洋蔥膜放大鏡,若是以後有找到合適的鏡頭,可以接在600倍的單眼光學顯微鏡上,那就可以拍一些非常細微的東西了.

网友E:
問一下實際在工作大家是用放大鏡-----還是用這種顯微鏡---用在焊接換零件

那一種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a999999大您好:

您就幫大家實驗看看.....看看能拉多遠.....

原文我有補了3張圖片您可以再看看~發揮創意製作一個固定座~~我要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一下實際在工作大家是用放大鏡-----還是用這種顯微鏡---用在焊接換零件

那一種比較好用 ...

如果視力還OK就用放大鏡~但是很多隻腳的要靠顯微鏡~我的想法~僅供參考

网友E:
我對SMD的焊接沒經驗----------------------對無鉛製成不是很了解

零件太小眼力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對SMD的焊接沒經驗----------------------對無鉛製成不是很了解

零件太小眼力跟不上 ...

您好~~這個商品是50X~500X~NT$600網址在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23411406
我只是看到這個賣家賣的最便宜~好康報報

网友F:
朋友是寶島修手錶師父推薦.
眼罩式放大鏡/3倍 +頭圈一組500內.
約有8~9公分工作距離.
用於as15焊接蠻方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52912219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是寶島修手錶師父推薦.
眼罩式放大鏡/3倍 +頭圈一組500內.
約有8~9公分工作距離.

現在的電子零件需要能看更精細的部份,所以3倍只能適合在某些場合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文我有補了3張圖片您可以再看看~發揮創意製作一個固定座~~我要買~~哈哈

esoa999999大:

按照您補的圖片看來.....~架高15-20公分~應該是夠用了!!!

請問您.....圓形底座凸起的那根(頭部是圓球).....是固定的(銲死的)....還是可以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a999999大:

按照您補的圖片看來.....~架高15-20公分~應該是夠用了!!!

底座不重~您說的那個地方是活動的~硬要拆的話也可以轉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座不重~您說的那個地方是活動的~硬要拆的話也可以轉下來~

底座上面那根可以拆下來.....是嗎???

我在猜想....不可能做成一體的....會比較厚工

拆得下來那就容易多了....利用現成的...去改裝...

如果方便....拆下來...拍個圖....給我參考一下!!!

网友G:
小弟買200X的~~不知道距離有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上面那根可以拆下來.....是嗎???

我在猜想....不可能做成一體的....會比較厚工

OK~我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買200X的~~不知道距離有差嗎??

應該有再放大一些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朋友是寶島修手錶師父推薦.
眼罩式放大鏡/3倍 +頭圈一組500內.
約有8~9公分工作距離.

大大:

這種據師父說熱時會起霧問題,也跟他買過實在不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大:

這種據師父說熱時會起霧問題,也跟他買過實在不習慣

修錶師父因長時間使用.
有在黑筒朔膠周圍鑽小洞散熱氣.
我沒鑽洞因焊IC及檢查腳有無短路的時候間都不長.
放大鏡不用時卡頭上用時卡眼睛.
上上下下還不至於有霧氣.
只因它有8~9公分工作距離.
也可將板子拿起遷就光線及角度.
所以方便適用於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有再放大一些吧

你的500X~我是縮小

网友I:
我自己是用這種頭戴式放大鏡, SMD 銲接與小模型製作時用。
共有 4 總不同放大倍率的樹膠鏡片,最大那片是 3.5X,倍率如不夠還能同時使用兩片鏡片此時最大倍率為 3.5 X 2.5 = 8.75。
對 SMD 的銲接已經夠用了,還能同時再戴上您原有的老花或近視眼鏡,最重要的一點他是 3D 的,精細工作時很好用。

數位式的也有買,這種的很細小也能拿來掏耳朵,解析度也加強了,PC 與 Mac 電腦都能用。
用來檢查 SMD 的銲接也很好,唯一缺點就是焦距距離不夠長無法同時做銲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是用這種頭戴式放大鏡, SMD 銲接與小模型製作時用。
共有 4 總不同放大倍率的樹膠鏡片,最大那片是  ...

我們也是在測試這個數位顯微鏡的能耐~~我自己是覺得~我這個來邊看邊焊已應足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也是在測試這個數位顯微鏡的能耐~~我自己是覺得~我這個來邊看邊焊已應足夠了  ...

個人認為頭戴式放大鏡比較適合手工 SMD 銲接作業,倍數夠用焦距也不會太短,又是雙眼直視,放大鏡的價錢也便宜 CP 值高,比較建議入手使用。

數位顯微鏡比較適合平面物體觀察使用,例如花紋、錢幣與珠寶,SMD 零件要看勉強用,主要是焦距太短景深太淺無法同時容納烙鐵頭的銲接作業。

站長用的那種專業級的攝影機當然是很理想,但是實在是敗不下去,如果能發展到雙攝影機與 3D 螢幕就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