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台電視拆了
火..

楼主(2014-05-11):
昨天打掃時順便把電視櫃周圍給清理乾淨,心一橫乾脆把電視櫃拉出來,
把後蓋打開看看,目前主基板已經完全拆出。目視板上沒有元件燒毀、電
容鼓包、漏液的情況,全板日系紅寶石與松下的日系電容。中周似乎被動
過,鐵蓋被移除不知去向.....

基板上十幾年的灰塵被徹底清除乾淨...各關鍵IC已經識別出來......

之前待機電源消失送修後看沒幾個月出現畫面有雪花現象後日益嚴重,
再度送修後對方說TUNER缺料無法完修,要搭配外接盒來使用,後來發
生故障又回去了(交件沒24小時),這回說垂直故障.....回來後看了一個多
禮拜因為基板上的一塊垂直AV端子PCB鬆動左右搖晃導致螢幕出現水平
亮線,推回去又恢復正常...最後用東西抵住它....

後來開著電視洗碗筷後回來變成一條亮線(那塊板又搖動了),關機後無法
再度開機(待機電源有).......

以上是這台電視的故事~~~

我該不該弄弄它?~~~給它個機會?....

Q1.那塊垂直板搖動會造成螢幕一條亮線,會燒了垂直IC嗎?
Q2.有無可能整新它再看個幾年?

网友A:
垂直电路一般没在AV端子板上,动下AV端子板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是因为其他电路板也跟着动了,动一动电路板时好时坏多是有元件脚裂焊,动动能恢复正常垂直IC就还没没坏,有时出现一条水平亮线要补焊垂直输出IC、垂直输出电源供给电路(一般从高压包来的正负电压或只有正电压),补焊偏转插座,因垂直信号一般来自解码IC,有的解码IC有独立的垂直电源脚,要补焊解码IC及独立的垂直电源支路,有的复杂机种从解码IC到垂直输出IC之间还有垂直信号处理IC。
待机问题,如果有时能开得起机,可能也是元件脚裂焊引起,有时开不起,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动作引起,某电路缺电源不工作都可能引起保护电路动作,最好把底板框架拆下用放大镜查找裂焊元件脚,功率大发热量大的元件脚较易裂焊,如电源IC、垂直输出IC、三端四端低压稳压IC或三极管,解码I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电路一般没在AV端子板上,动下AV端子板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是因为其他电路板也跟着动了,动一动电路板时 ...

還是等我明天補圖給大家看再說吧~~

那塊AV端子板(背面的RCA輸入、輸出、S端子)上還有涉及到
連往CRT管腳電路板的訊號,上頭有一顆NEC C1852好像是負
責雙語的IC、東芝TA8776N環繞音效IC、SONY CXA1545AS
音頻切換....相關元件....有兩個線路插座通往CRT管腳電路板

主基板上頭有顆被鐵片覆蓋的大塊IC~我猜是MCU..

网友B:
已經是版主..
發言文章...
又誘導應該是自己電視
看文章
感覺是替別人敘述狀況...
多電幾次..就知哪裡故障
29吋CRT.拿來調整電玩魔術方塊
雙打畫面...夠你電到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等我明天補圖給大家看再說吧~~

那塊AV端子板(背面的RCA輸入、輸出、S端子)上還有涉及到

比較建議的做法是,只要遇到RUBYCON的小電容就全部更換.在以往的那個年代,RUBYCON小電解電容是讓三菱各型電子家電產品故障的最大罪魁禍首(除了電視,我之前遇到過的:錄影機,電子機板式微波爐,甚至電子機板式電子鍋都曾有災情傳出)
請善用嗅覺,聞聞看是否有電解液臭味傳出.這很重要,如果有這情況就要照我之前說的整組機板拆下用清潔劑洗
另外整個機板銅箔面要拿松香水刷洗過之後補焊,再加上換電容,會有蠻大的機會修復.
三菱CRT電視修好之後應還有一定的影音品質.TUNER部分就不要理它了,因為早已斷料多年;而且現在電視收視採數位化,接上個機上盒(無線DVB或有線皆可),收視品質都遠比原附TUNER還好上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是版主..
發言文章...
又誘導應該是自己電視

你對我的文章哪裡不滿?~~哪裡有問題?~~

板主又如何?~~~

這本來就是我的電視阿~~我又不是開店做生意的
講話不用帶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對我的文章哪裡不滿?~~哪裡有問題?~~

板主又如何?~~~

如我發言你不高興..把我停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經是版主..
發言文章...
又誘導應該是自己電視

版主自己的电视,去年就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我發言你不高興..把我停權

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建議的做法是,只要遇到RUBYCON的小電容就全部更換.在以往的那個年代,RUBYCON小電解電容是讓三菱各型 ...

嗯~~感謝大安大指點

電容是肯定要換的,用了十幾年應該早就有衰退了,你說要聞聞看~
嘿~我還真稍微聞過,沒有~~~有無漏液?~~應該沒有!~除了緊貼
PCB的少數幾顆看不出底下有無問題,其他的因為它架空安裝<針腳
有機器折痕沒緊貼PCB>看到沒有污漬痕跡....

TUNER方面假如顯示功能正常,我手邊還有台CATV選台器具有RCA端子
輸出可以替代原本功能,這不成問題~~

我只是在想不知垂直IC<TA8427K>有無故障?是否該直接去買顆換上?
因為我沒CRT放電經驗,假如一次沒搞好就得等個一段時間再拆開了..

另外我還在想該怎麼固定那張唯一垂直安裝的PCB,它設計為可拆式的
介面,不知用熱溶膠固定能否穩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我發言你不高興..把我停權

AB兩大,火氣別那麼大
A大的狀況我知道,容我說明一下
他之前就有在這兒提過這台電視的狀況
我本身對CRT比較熟,所以我也有和他提點過
至於動不動手的問題
對電子產品有所了解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CRT不比一般其他LCD/LED等
因為有極高壓,處理起來也必須要特別謹慎
A大會在這兒提問,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B大也用不著想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感謝大安大指點

電容是肯定要換的,用了十幾年應該早就有衰退了,你說要聞聞看~

有無看到...N分鐘馬上聞過又是大安提點真快...
馬上全部聞過.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我發言你不高興..把我停權

我區區小板主沒那麼大能耐可以把你停權.....

同樣的,如果我的發文內容你不滿意請向Wish站長申訴,
不必拐彎抹角....指桑罵槐........既然敢嗆聲就要敢講你不
滿意個啥~~讓大家看看你不滿的有無道理

發在這,是因為我還沒拿定主意該不該動手整理它,要先
評估一些細節,請大家給我一些意見、提醒與建議...

等我決定動手後我就會去適當板區發一篇正式的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區區小板主沒那麼大能耐可以把你停權.....

同樣的,如果我的發文內容你不滿意請向Wish站長申訴,

發文 >>只是讓你歷練...有無版主資格..
連這樣就氣到不行.... 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經是版主..
發言文章...
又誘導應該是自己電視

版主不是修电视的,他是装修电脑的,他对电视不熟,以前这台电视都是花钱叫别的师傅修的,这次他想自己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不是修电视的,他是装修电脑的,他对电视不熟,以前这台电视都是花钱叫别的师傅修的,这次他想自己动 ...

他也跟我買過螢幕....我知道他很好...
當版主要學習....要多方考慮再回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無看到...N分鐘馬上聞過又是大安提點真快...
馬上全部聞過.真厲害

不敢不敢~~~說厲害我不敢當,我只是拿過烙鐵焊過東西而已,聞聞
電路板是以前小時後鄰居大哥幫我修電玩時學會的,那時候他是聞聞
有無電子元件燒毀時臭臭的殘餘氣味,藉以尋找可能的故障點...

這台電視的主基板當我拆下後清除乾淨灰塵後我就有針對垂持電路聞聞
看了,因為我怕垂直電路有燒壞~~~不是他講我才去聞的,是剛好他提
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文 >>只是讓你歷練...有無版主資格..
連這樣就氣到不行.... 哀

我沒動怒~~~~我更沒有生氣,你這種~~我看多了...

我只是表達立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也跟我買過螢幕....我知道他很好...
當版主要學習....要多方考慮再回文

怪怪?!~~~小弟何時跟你買過螢幕啊??

你上次發文說要批發賣LCD顯示器零件.....可是我從未跟你交易過啊?

莫非您是盧先生?~~在痞酷我唯一見過的只有他,也只有跟他買過螢
幕的高壓板與一些小零件~~

如果不是~~~~那你記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動怒~~~~我更沒有生氣,你這種~~我看多了...

我只是表達立場而已~~~

那這個網站..沒救了.....
我選擇離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怪?!~~~小弟何時跟你買過螢幕啊??

你上次發文說要批發賣LCD顯示器零件.....可是我從未跟你交 ...

自己在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也跟我買過螢幕....我知道他很好...
當版主要學習....要多方考慮再回文

請容我在這兒說上兩點:
1.人非萬能,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問題在這兒提問.這種教學相長的東西本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2.WECAN事件殷鑒不遠,請慎言.
THAT'S ALL,爲免事態擴大,本人僅提必要部分,往後不再針對此一衝突事件發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謝大安大指點

電容是肯定要換的,用了十幾年應該早就有衰退了,你說要聞聞看~
我只是在想不知垂直IC<TA8427K>有無故障?是否該直接去買顆換上?

垂直输出IC(TA8427K)极少时好时坏,多数情况下是全坏,有时一条水平亮线要从垂直信号来源及垂直电源考虑,IC外围元件也有可能,垂直偏转输出插座看补焊过没,垂直输出IC至偏转插座之间有电感由于电源大容易裂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這個網站..沒救了.....
我選擇離開

您慢走咧~~~小的不送了~~~網站二十四小時運作,有空回來泡茶~~

您的帳號永遠有效~~~咱們這不搞隨便亂砍人帳號的,來不來您自個兒
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在想想

原來你是盧先生啊?!~~~~~改了名換了姓?~~~你生意好嗎?

改天說不定登門拜訪跟你買這次要用的電容這些小零件~~

不過~~你真的是盧先生?!~~好像怪怪的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输出IC(TA8427K)极少时好时坏,多数情况下是全坏,有时一条水平亮线要从垂直信号来源及垂直电源考 ...

這你等我到時貼了主板圖之後您在看看吧~~不然沒圖給你看你也無法進入狀況...

看了圖,這台的整體狀況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容我在這兒說上兩點:
1.人非萬能,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問題在這兒提問.這種教學相長的東西本就是很正常的 ...

WX此人跟我完全無關西
再說WX 此人只能說要好處於自己
我不跟他一路...
我只做自己..
想來我這要零件板..拿出你維修功力
沒維修基礎..東西給你也是糟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這個網站..沒救了.....
我選擇離開

今晚是不是喝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說厲害我不敢當,我只是拿過烙鐵焊過東西而已,聞聞
電路板是以前小時後鄰居大哥幫我修電玩時 ...

買17吋 BENQ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你等我到時貼了主板圖之後您在看看吧~~不然沒圖給你看你也無法進入狀況...

看了圖,這台的整體狀況你 ...

看能否找到参考电路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晚是不是喝酒了?

有..有喝....
真希望論壇好好經營
離開..也不見壞事
有留資料一定給你好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有喝....
真希望論壇好好經營
離開..也不見壞事

我觉得你今晚说的话是酒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17吋 BENQ

17"?~~

我目前用的還是1999年產的優派15" VE150ㄝ....

雖然大賣場一台三千就有台22"的可是我始終沒換顯示器,
這台前偏光膜都起泡了~~AD修了二次...

你記錯了~~我沒跟你交易過,在PIGOO我只跟一個見過面
、面交買過東西...網路上買沒見過面的也沒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否找到参考电路图纸。

可能很難,我有搜尋過完全沒有相關資訊(只有賣副廠遙控器的)...

這部在台灣算是日製美規的機種...台灣專屬,台灣的師傅有的還不
喜歡修這三菱牌子的(說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很難,我有搜尋過完全沒有相關資訊(只有賣副廠遙控器的)...

這部在台灣算是日製美規的機種...台灣專 ...

解码IC什么型号?即VCJ电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有喝....
真希望論壇好好經營
離開..也不見壞事

to BEER大,

雖然我不認識你,但我相信你是一個內心充滿著善良熱情正直的人~

也獻這首歌給你
http://bbs.pigoo.com/thread-51250-1-1.html

楼主:
致    scottwang兄

關於您的批評,小弟個人說明如下..........

我已於上述回應中講過,我尚未決定要不要動手整理這台電視,
目前僅限於作業評估中,譬如說我要換某IC以我的能力我是否有
辦法取得該料件?亦或者整理過程中有那些問題可能是我無法處
理的情況使我必須收手?....說紙上談兵也可以拉

如果確定要動手,我會貼一篇符合"顯示器維修"板區規定的文,
也就是我說的"正式的文"...
=================我是分隔線============
至於本論壇PO文與貼圖的問題.........我已經觀察到一些問題了

到底哪些類型的提問絕對要搭片一張圖?!~~

"請問~~~易開罐汽水怎麼開?"~~要搭一張圖?

有圖當然很清楚,但某些情況下沒圖應該也還好吧?
==========我是分隔線==============

話講回來~
我這張該不該有圖?~~該~~因為我需要拍板子給大家看
,讓相關參與討論者能看到板子樣子進入狀況,說不定
有哪位高手會發現這台原來是某廠商代工的咧,跟某某
廠牌型號的內容完全一樣....

上面我也有說,明天我會補上圖片給大家看.........

至於貼錯板區~~~我上面講過了,這篇算閒聊打屁我
"該不該整理整理這台電視"...還不算正式的維修文...

打屁閒聊就是啥都可以聊~~~貼在這區應該還可以吧?

不然貼在顯示器維修區又沒維修內容,似乎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IC什么型号?即VCJ电路芯片。

我不知道哪顆是解碼IC...

Sony CXA1545AS?它是兩顆最大塊的其中之一

网友:
怎麼又突然吵起來了,這不是哈拉閒聊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哪顆是解碼IC...

Sony CXA1545AS?它是兩顆最大塊的其中之一

CXA1545AS是AV切换IC,有没标IC201的I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致    scottwang兄

關於您的批評,小弟個人說明如下..........

若把它當做閒聊也是可以,但是請在帖子開頭就說明情況,不然大家都會把它當做是正式的維修詢問文的,因為會員沒有他心通的能力,不知你的想法如何,那既然是正式的維修詢問文,當然大家會以正式詢問文看待的,該有的就要有,尤其當版主的身份不同,會員對它有不同的意義,而且較嚴格看待,自然也不能只用自己的想法了,不管你喜不喜歡,你說宿命也好,反正大家對版主的標準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A1545AS是AV切换IC,有没标IC201的IC?

沒有~~

就主要基板一顆很多針腳被鐵片覆蓋,上頭還有玻璃材質二極體與
鐵蓋相連...

垂直的AV板上三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把它當做閒聊也是可以,但是請在帖子開頭就說明情況,不然大家都會把它當做是正式的維修詢問文的,因為會員 ...

是啦~~就像當警察,人家找你挑你還不能跟他打,就像立法院門前的打警察
遇到黑道惹不起的又請警察保護......

那誰說得算?!~~~話隨人講的,我願意負面表列就負面表列,要正面解讀就
正面解讀....公投嗎?~~~看占我這邊的人多還是你那派的人多?

网友:
没有燒焦味,倒是有濃濃的火藥味!
大家和氣生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

就主要基板一顆很多針腳被鐵片覆蓋,上頭還有玻璃材質二極體與

铁盒是抗干扰的屏蔽盒,有盖的揭开,没盖的脱铁盖脚的锡拆下,就能看到IC型号,行场扫描解码芯片一般较大脚多,把多脚大芯片型号都报上。

网友:
哇哩咧........
看的我膽戰心驚的......
好像是瓦斯漏氣了....嚇鼠仁了....
請二位大大們畫下停損點啦~不要再繼續誤會下去了.....拜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盒是抗干扰的屏蔽盒,有盖的揭开,没盖的脱铁盖脚的锡拆下,就能看到IC型号,行场扫描解码芯片一般较大 ...

這台電視主板上(包含垂直安裝的AV板)就四塊IC,其中三塊
關於AV部分的在垂直板上,主板上就一顆64針被鐵蓋蓋住的
晶片而已.....附近還有一個24C02A伴隨..

楼主:
停損?!~~~該怎麼停損呢?

我當家的這塊討論區稱為"打屁閒聊討論區",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聊天用的,
天南地北無所不聊的。我把這篇文發在這是什麼用意?!~~是彰顯我很屌,
我很罩得住?~~我亂PO文沒人能奈我何?..........或者我是新手上路初來貴
寶地不懂規矩亂PO?............怎沒人跑來問我貼在這的用意呢?~~就曉得
看到黑影就開槍,劈哩啪啦猛轟一通~~~

一個拐彎抹角指桑罵槐,胡說八道一通不知道喝茫還是怎樣,講我跟他買
笨Q17"?!~~~我還在用1999年製造當年一台售價一萬五千元的優派VE150
啦,我缺螢幕修很久了。誰有機會去回收場順便幫我帶一台回來讓我修吧。
至於他的豐功偉業我就不提了......這乃他一貫作風

一個身為板主不循體制內管道溝通,跟著順便踹兩腳~~然後"阿~你又沒講
我哪知道你心裡想啥"..........拜託,這裡是打屁閒聊討論區啊~是來讓人家
畫虎蘭聊天的地方,你為免誤會太大吧?~~~~假如這裡是顯示器維修討論
區或者是家電維修討論區(題外話~家電區可沒電視這營業項目唷)甚至是電
腦零組件維修主板區轄下任一討論區,我被釘我心甘情願理不直氣不壯...

這裡可是打屁閒聊討論區啊~~~~你的誤會不就像是跑去大賣場裡那個"即
期商品促銷區"嗆店家說~~~~啊~~你們怎麼都賣快過期的商品啊?....或者
去某某寺廟裡嗆住持說~~"你們怎麼沒有掛耶穌像?"....一般可笑??

沒有一個~~~一個都沒有,都沒有私訊問我說"ㄟ~~A大,你怎麼把該貼在
OO討論區的文章貼在閒聊區啊?".........或者..."你要不要乾脆搬移到OO討論
區裡問個詳細算了?".........這類言論出現,通通都是只看結果不問過程,版主?
版主更好!~~~讚咖大力一點~~~"嚴格要求"

你們看看我文章標題是什麼?!~~"我把那台電視拆了"...我可不是用"三菱(KOLIN)
OOXX1234ABC型號電視整新"....做標題啊....我也可以把這篇放在產品結構拆解
討論區啊.......是不是?....

就是因為電腦修了無數台,CRT顯示器拆過兩台從沒修理過,裡面拆開來我只認識
CRT那一大顆,電路板上我大致上認得電源區、反馳變壓器的高壓區、有TUNER的
訊號輸入區而已。裡頭除了有AC110V、高壓的20KV,電源區輸出那些電壓、CRT
管座上那塊有哪些電壓我都沒概念,所以我先來篇前置作業文,先來問問各位精修
CRT電視機的師傅們,看看有無什麼要提醒注意的、技術上有何看法啦、甚至是這
台電視本質上有那些問題需要加強啦這類資訊~~~不然叫我貿然動手我連用電錶量
電壓都不知黑錶筆測某個電壓時要觸哪邊做負級呢(電壓種類多地也不同不可亂觸)。

有太多太多細節需要注意了~~~

我來痞酷也很久了又不是剛註冊,那些文章該PO哪個版區我會不清楚?我平時還經常
提報上頭文章搬移呢,你們問問WISH大就知道。我就是左思右想都不妥才放到我自己
打屁閒聊這邊來,一來這版區很冷清~~~不公幹人這邊幾乎沒有人PO文,二來這裡我
當家假如需要什麼操作的我無需拜託其他版主幫忙,我自己就有權限可以處理。

我感覺我像在路邊吃碗麵就被莫名其妙的人打~~~你們看我爽不爽?~~該怎麼停損?

打屁閒聊如果連貼在這裡的內容都被強制定義,那還叫啥打屁閒聊啊?~~乾脆正名為
"沒事不要來聊討論區"
或者乾脆廢了這版塊好了,越想越好笑~~好比去定義"殘障停車位"要多殘障才可以停
?~看是要重度殘障還是輕度殘障,不就一個原則麻~~~"有殘障手冊就可以停!"

那是不是打屁閒聊討論區裡的文章通通都是打屁閒聊呢?.......既然是打屁閒聊那是否就
無須套用"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大版塊轄下任一版區的要求?.....非必要,視情況上圖...
我早就注意到了發問是否每篇都必須上圖的狀況了,某些問題在無圖的情況下不影響回
答問題.....但因為那邊不屬於我掌管,我也不便置喙人家該怎麼管理,避免有越俎代庖
之嫌......而且我也有看到網友們說"沒有圖片應該不影響這篇的回答吧?"....WISH大很忙
我還沒跟他討論這件事....

在這裡有幾個心得~~~

1.沒事少講話

2.人員出入複雜利益糾葛很嚴重

3.話隨人講~~~公幹你就公幹無須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損?!~~~該怎麼停損呢?

我當家的這塊討論區稱為"打屁閒聊討論區",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聊天用的,

想開一點啦,一樣米養百樣人,話隨人家怎麼講,自己覺得問心無愧就好了咩 ,不要被人影響了心情而亂了自己的情緒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損?!~~~該怎麼停損呢?

我當家的這塊討論區稱為"打屁閒聊討論區",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聊天用的,

讚成打屁閒聊區,無所不聊~~

PS: 我不敢拆 CRT~會被電到~

网友:
各退一步啦~
大家都是滿滿的愛~
不要拿著愛來傷害人~

网友E:
該回到正題了

以#52為底
接下來的回覆只能跟CRT維修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回到正題了

以#52為底

這台機器我比較擔心的是..
1.可能無法活電維修(就是在通電的情況下檢測電路)
因為CRT我不熟萬一摸錯地方可能就GG了...
2.無法為CRT高壓帽做放電(因為沒做過)

最理想的情況是之前的故障起因於垂直安裝的AV板
因為傾斜(歪掉)導致,只要我想辦法使它固定好,
沒有其他元器件損壞,就能恢復正常......那我就可以
順便把板上年久電容掃光換新後裝回一氣呵成...

网友:
其時有很多沒維修過的物件或產品 有時想自己處理又怕越用越糟糕  還是發到維修區上個圖
一定會有很多更好的意見跟結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我比較擔心的是..
1.可能無法活電維修(就是在通電的情況下檢測電路)
因為CRT我不熟萬一摸錯地方 ...

不要用左手作業 不要赤腳作業 下面最好能踩著輪胎 或是任何塑膠 橡膠製品
用安規測棒去電子行買 一組約250元內 與一台燒了不心疼的電表 要數位的 指針量到未知的負電壓會撞牆
數位表最好是在十元店買的199元款

高壓帽上一關機就不會有電了 但是垂直與水平跟掃描那邊還是會有高電壓 要等個5分鐘 如過洩放電阻失效那我只能祝你好運

先補焊AV板與其周邊 電容留最後

网友:
登登登.聽說有什麼火藥味.是有人玩煙火嗎?探頭一看.唉呀.原來是鬥嘴來著

話說樓主.這個版主.說起來也是頗有資歷的.他在網站上南征北討.最後一腔熱血.響應W大安居樂業在這.讚!
但是世間無完人.熱心的a471大.也是有個小毛病.喜怒容易形之於色.說好聽是憨直.說難聽是不夠圓滑世故.
所以BEER大第一篇嘻笑怒罵式的譏諷回文.其實應該也基於此.鼓勵a471大既然當了版主.總希望可以去角.
就是拋開容易衝的個性.沒菱沒角.和閒聊區眾人可以打成一片.一起在這成長.而不是主觀意識很旺.別醬啦.

不善勸不打緊.這種勸.別區老奸的樓主應該一看就懂.搞不好跟他互譏打屁到火星去.但a471大就是直.
A..我發我的文.你說我怎樣做什麼.我又沒犯你.你當我軟的吃喔.阿不然你是要怎樣啦.
B..我是好意在跟你暗示.你怎麼火了.這樣就要發飆.我也不想跟你說了.隨便你怎麼想.
然後就是不想通電的兩條線.擦出火花.擦出火花.看得大家心驚膽跳.

兩個好人.不要這麼冤枉吵架啦.有空來鳳山.小弟擺席作東.一起喝兩杯.都是痞酷自己人.有什麼隔夜仇.
如果我揣摩錯了.沒二話.我自罰三杯

ps..什麼是主觀意識呢.打個比方.昨天在好康區.a471大g說..是身份特殊,跑來跟人家搶這個怕被講閒話...
      真是憨直啊.想太多.反築牆啦.日前w大都去搶了XD.W大丟下身分.所以和大家混成一片.a471大也可以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我比較擔心的是..
1.可能無法活電維修(就是在通電的情況下檢測電路)
因為CRT我不熟萬一摸錯地方 ...

大大 我比較怕你摸錯地方就GG了 如果以實用性考量 建議泥回收 換台LCD的吧 不要動手嚕~

我是聽到 "要放電" "高壓" 就放棄動手的人

网友F:
說真的,樓主的問題應該不只一個點故障,這種的不好修,尤其CRT幾乎面臨淘汰,料件也是大問題

小弟上次一台29吋三菱電視症狀也是畫面下雪,影像扭曲,幾乎看不出在播啥,拆開來銅箔被電容漏液腐蝕的一榻糊塗,下場就是進回收場換1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左手作業 不要赤腳作業 下面最好能踩著輪胎 或是任何塑膠 橡膠製品
用安規測棒去電子行買 一組約25 ...

問題是這一大片主基板和那小塊的AV相關板幾乎都沒虛焊等問題~
焊點居然還亮閃閃的~~如果有維修過的地方看得出有松香痕跡(待洗)
我花一個小時搭配放大鏡仔細看過.....只是這台電視很怪,PCB上很多
跨接線~~以為是維修弄得,可是又很像是原廠就這樣設計,因為線與
線之間的焊點是有字母代號焊點的...電線還用固定膠固定

電容由於是不貼板安裝(距PCB約5mm高)上面下端都沒異常,全板上
外觀沒有一個異常的,AV板由於沒沾灰塵就像新介面卡那樣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真的,樓主的問題應該不只一個點故障,這種的不好修,尤其CRT幾乎面臨淘汰,料件也是大問題

小弟上次一 ...

其實也沒啥故障~~第一次壞是電源供應電路修好了,第二回是收訊有雜訊
TUNER方面問題,後來二修又講是垂直。回來用外接選台器看了一周因為
垂直的PCB歪了導致一條亮線~~想再開就OVER了(開不起來)...

這回仔細看過板子認為品項還不錯,假如又壞了啥高價元件可能我想修也
沒辦法了(找不到料),認識的材料行老闆也提到CRT相關料件有減少趨勢。
提醒過我要嘛事先備料,不然就得碰碰運氣適時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左手作業 不要赤腳作業 下面最好能踩著輪胎 或是任何塑膠 橡膠製品
用安規測棒去電子行買 一組約25 ...

高壓帽上一關機就不會有電了 但是垂直與水平跟掃描那邊還是會有高電壓 要等個5分鐘 如過洩放電阻失效那我只能祝你好運

错!高压帽高压嘴那地方关机后还有高压电,显像管内高压电极(高压嘴)与显像管外壁的黑色石墨层(压着裸编织线及拉紧弹簧)地线之间形成一个高压电容,会储存高压电,关机后仍有高压存在,当要取高压帽下来时要先对高压嘴放电,可用万用表笔短头一端别于显像管外面的石墨层裸编织线及弹簧上,也就是一头接地,用手掀起高压帽橡皮,用表笔长笔伸及高压帽内的卡簧触碰放电,会听到高压跳火放电声及看到放电火花,放完就没电了,不必紧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我比較擔心的是..
1.可能無法活電維修(就是在通電的情況下檢測電路)
因為CRT我不熟萬一摸錯地方 ...

应该有一块多脚IC是解码芯片,台湾电视应是NTSC 3.58制式,解码IC周边会有如下图的3.58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一块多脚IC是解码芯片,台湾电视应是NTSC 3.58制式,解码IC周边会有如下图的3.58晶振:

還真沒這玩意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真沒這玩意兒呢...

你查看IC周边有无62楼那样的晶振,印板元件号是X开头,元件上标近似3.58或4.43(大陆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IC周边有无62楼那样的晶振,印板元件号是X开头,元件上标近似3.58或4.43(大陆制式)。 ...

沒有~~~晶震我認得出來,不信明天貼圖給你看就知道了....

不過在AV板上有一顆!

楼主:
明天我會重發一篇有主基板照片的文,重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