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sony MH100 藍芽耳機 電池

楼主(2014-05-11):
各位大大  如題  裡面的電池  請問哪裡買的到  找了好久....
型號:GP0836L17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這有點麻煩
這型電池,台灣沒有商家在賣
目前台灣市面上有在賣的最小尺寸10440(AAA SIZE)太大不能裝
真的要買,就要考慮用淘寶了
http://s.taobao.com/search?& ... &source=suggest

楼主:
恩恩  了解   謝謝  台北大安
現在是不是電池類的不能空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了解   謝謝  台北大安
現在是不是電池類的不能空運

若是3.7v的,尺寸小一點的應該都可以代用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43706643

网友:
直徑8mm  好小。
之前換DS205的電池至少還有10.5mm。

如果要從對岸運電池,要找特貨集運。

楼主:
這個我有  但是就必須要用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