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58A 維修問題

楼主(2014-05-11):
各位版大好:

  小弟有一台備用的LCD-奇美CMV 958A,大概兩個星期前還有用,今天幫人重灌電腦一開機就聽到螢幕一聲"啪"微弱火光,然後就打不開了。

  拆開以後取出高壓版,發現高壓板背面有顆未知IC燒裂了,之前有維修過的經驗都是換電容比較多,小弟本身是電子系畢業的,焊功還算馬馬虎虎,想請教各位大大:

1.這顆IC到底是什麼?

因為從中間裂開還能看到的字樣
EA****A
7C9C3*1
HnG7271

  我有跑去拆另外一台優派的,十分難拆呀...有一顆類似的IC 7Pin P1337,所以我推測奇美這個應該也是電源管理IC,找來找去有兩個類似的,分別是EA1532A跟EA1530A,我不知道是哪一顆,由於倒數第二個字像0也像2...

所以想請教各位板大們 高壓板型號是B092-XXX4H.B0920.001/D2

2.電源管理IC會燒毀,是不是輸入端電路出了問題呢?

我有用三用電錶的電容檔去量微微凸起的 120uF 400V電容但數字都是0,似乎好像掛掉了,還是電錶的檔位不夠呢?電錶最大只能量到200uF

新手上路,還勞煩各位大大幫我指引一個方向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原來是要200K以下,我想說奇怪1000K以下怎麼傳不上來,感謝autn與esoa999999解說n_043| !

网友:
要200K以下ㄋ~

网友:
您拍的照片可能畫質調很好~所以K數降不下來~~你可以用截圖軟體在去加工一下就OK了

网友:
猜是:『EA1530A』
不確定喔

网友A:
Cvin電容失效,漣波竄入,PWM IC多會爆裂
手上沒958 PI板,猜想PWM 可能是EA1532 (TEA1532)
您這片PI板狀況,換板擋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in電容失效,漣波竄入,PWM IC多會爆裂
手上沒958 PI板,猜想PWM 可能是EA1532 (TEA1532)
您這片PI板狀 ...

謝謝Popcorn解答,EA1532A與EA1530A會差很多嗎?嗯...一般會燒我想問題都不小,PI板我逛了一下沒屋頂大概350NT,掏寶大概30RMB,只是我很怕一開始的Cvin打進去把邏輯板跟面板都打到,所以才想說買零件修PI板,很怕買新的PI板回來以後發現邏輯跟面板都掛了,那就白買了而這部LCD就可以退休哩....

楼主:
目前肇事元兇可以確認是Cvin電容

肇事元兇

肇事元兇

因為燒毀的時候剛好是VGA訊號進LCD的時候,可能A/D、邏輯、面板都有機會傷到,所以暫時不考慮買PI板來替換。

打算自己更換料件修修看PI板,當然有可能沒修好反而把本來好的東西弄壞了n_033|

DIY總是有風險的,不過這也是DIY的樂趣。

最近都加班加很晚,衝去苗栗唯一一家電料行,PVM IC沒有(已經確認是EA1530A),400V 120uF電容沒有,有150uF的但是過長,

苗栗就是這樣,好山好水好荒涼.....

目前手上工具也不大夠,打算上網收購一番,後續結果在報告給大家,不管是修好了,還是燒更大....

网友:
LCD這類電源IC零件,基本上實體電子店面幾乎是沒有,一般多是上"露天拍賣"購買

若連"露天拍賣"多沒有,只剩下china "淘寶網"購買

依我的立場,要省事&時,直接購買PI板替換~~最保險

若要研究~~~可以買零件自己慢慢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