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培林的安裝方法

楼主(2014-05-11):
我在網路上面有爬文安裝培林有使用"加熱"使培林膨脹後裝入

還有使用類似鐵管的工具敲入

但是我在網拍幾乎沒有看到有人販賣培林安裝工具

有販賣的幾乎都是汽車跟機車用的(安裝外圍,並不是安裝培林內部的)

我想要購買的是安裝馬達的安裝工具

馬達的轉子有軸心所以要用鐵管中間是空心的才能安裝

請問這種工具該如何取得?

网友:
去鐵材行買鐵管回來用就行了~
看你內境外境長度要多少了
請他裁一隻就行了~

网友:
1.找鐵管的內俓大於軸心的外俓一點點~    管子長度大於軸心安裝長度
2.注意不要傷到培林的防護蓋~
3.很緊的話,上點潤滑油
4.安裝打擊點是培林的內座~ 不可打外座~不然會傷到培林

网友:
還有,不要用鐵鎚,用力不當很容易損壞。最好用木槌或塑膠鎚。

网友:
只要肯花錢什麼工具都有,哪裡買不到。
培林內外徑不同口徑安裝工具

以上轉載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45344380

大多使用原報廢培林去改口徑也較合,如套外軸廢培林內徑磨掉些許,如套內管廢培林外徑磨掉些許,內外經套筒加上適當長度與重量鐵管滑動或鐵槌敲擊就可使用較不傷新品。
方法很多端看你如何運用。
以上參考

网友:
沒那麼困難啦,只要內圈外框抹油,先用舊的墊著,找一根硬一點的角木,對邊慢慢敲,
我家敲了數十年,都沒發生過問題。

网友:
舊培林+1

楼主:
不好意思

關於使用舊培林我會遇到兩個培林都打進去固定培林的軸心

軸心比較長...

网友:
你怎麼這麼不開竅?
眼睛要看啊,新的進去差不多了,舊的就要拿起來,其餘的部分拿隻大起子、木頭....都可以頂著敲。

楼主:
受教了@@

墊著打固定後再把舊培林取出,再以木角墊著左右平均打入

因為之前遇到一個老師傅說培林用手抓著培林外圍左右搖晃培林會搖動代表它壞了

因為我用敲打的方式敲入多多少少都會有點很輕微(很輕微)的搖晃

所以一直在想這樣是對的嗎?這樣安裝是沒有問題的嗎?

网友A:
看你培林安裝是在中軸,還是外框,中軸頂內圈敲,外框頂外圈敲,才不會讓它受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培林安裝是在中軸,還是外框,中軸頂內圈敲,外框頂外圈敲,才不會讓它受損。 ...

中軸頂內圈敲,外框頂外圈敲.
又增加一個常識了

网友:
本錢夠厚的話,買台培林加熱器就可以很簡單的將培林入軸了

网友:
如果不用敲的 ~ 就用熱脹冷縮的方式 ~

培林用噴燈烤熱 ~ 轉子冷卻 (當然要有工具,不然轉子如果能放入冰箱也可以)~ 通常就能輕鬆放進去了 !!
如果要敲 ~ 一定要敲陪林的"內圈" ~ 不然可能會敲掛新的陪林 !!

网友(2015-07-12):
這個用一隻角鋼就可以敲下去了~
記的每敲一下時角綱要換一下位置~力道要自己衡量一下
這種的培林只有進去才是重點~要平均進入
當你整顆敲進軸心時~這時只要敲到定位就OK了~

网友:
華司+壁虎的空心鐵管。
(p.s.我沒試過,你可以試一下,如果壁虎的空心鐵管長度夠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