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ONY 24吋 PlayStation 3D 液晶螢幕紅燈2下維修

楼主(2014-05-12):
同學抱來了台PlayStation 3D顯示器 剛過保就壞掉了
送原廠說捨沒料件要8000元更換其他同型號機種
  根本騙錢

外箱頗大的

故障原因 紅燈閃兩下就關機了

檢測後發現STB 5V有出來
可是開機後ON / OFF信號沒輸出
STB 5V

ON / OFF

想說不知道是不是有負載短路還捨的
造成ON / OFF沒信號 ,我把電源排線拔除
大略量測AD板跟PI板 沒有捨太大的異常

再次送電測試時,竟然莫名其妙的好了

這次故障我推估應該是排線接觸不良
造成AD板上的ON / OFF信號沒有送過來
AD板判定異常後紅燈閃兩下就關機啦

被我同學賺到省下8000元嚕~

网友:
這台看起來畫質很棒喔~~

网友A:
好機器,建議檢查銲點有沒有空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機器,建議檢查銲點有沒有空銲。

檢查過都沒有~ 所以才想說應該是接觸不良

网友B:
有這種同學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這種同學真好!

我同學死忠的SONY迷~   什麼都要SONY的~  XD

网友:
想當索粉財力要夠粗n_081|

网友:
畫質真棒~

网友:
我是什麼都不要索尼的...
為了人家送我一台索尼數位相機,差點連筆電都要去買索尼的...
就為了那個莫名奇妙的記憶卡插槽規格和其他家就是不一樣...
後來像機送給我女兒,連她都不要用...
也是因為那個獨家規格的記憶卡....
雖然後期Sony還是放出規格了,不過早就轉投其他廠牌的懷抱了...

网友:
SONY東西就是貴,當年人家願意買水貨也不願意買高階國貨~

但現在高價好像跟品質似乎沒成正比..